国内哪几个公司的光电编码器做的比较好?

楼主(2008-06-24):
国内哪几个公司的光电编码器做的比较好? 可以介绍一些马盘(塑料 玻璃 金属; 1000线以上和以下)生产公司吗?

网友A:
长春禹衡,无锡瑞普,上海精浦

网友B:
晕菜~~~楼主是想买编码器还是做编码器?

网友C:
长春禹衡是否就是长春精密光机所的公司?

网友D:
不是!是原来的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简称长一光,与长春光机所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E:
无锡瑞普可以提供一些金属,玻璃,菲林材料的各种脉冲数的码盘。在无锡市滨湖开发区华清路高凯路6号。老总姓申。

楼主(2008-09-04):
买  已经联络供应商  感谢楼上各位大虾

网友F:
老是有人问编码器  一般编码器都是和电机一起的 需要单独买吗  我怎么没遇到单独买过哦?应用在哪方面?无非就是为了让伺服环闭上吧,买个伺服就ok了

网友D:
编码器的用途很广,千万不要一叶障目哦!

网友G:
 请问波恩老师:

 会不会知道哪里有卖亨士乐这个型号的编码器,问了两家,都说是特殊型号,大陆没有销售,亨士乐只为设备厂商独家供货产品。

RI 58-O / 5EX . XXKF - A7

每个亨士乐产品都有一个订货号,我记得是 0523 766  。

现在只知道是5脉冲,10-30VDC,推挽短路保护输出,        能否找出其它品牌替换掉,免得整天受制于人~

网友H:
长春禹衡,无锡瑞普

同意蛮好的

网友D:
“印染电气”的情况似乎在有关“600台伺服”维修的帖子中提及过,对于亨氏乐这样的厂家的销售政策无可厚非,这是商业信誉的良好表现,值得国内厂家学习和借鉴。至于编码器的替换问题,关键在于信号有无特殊性,比如分辨率,电平类型,电压高低,还有机械安装尺寸,如轴类型,法兰等等。论坛上有个“@Q”是上海一家编码器供应商的负责人,建议您跟他好好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替换的可能性。

网友G:
         是的,那贴子上有提及过。  谢谢你的回答~!!

  这是我一个朋友托我询问的,当然我自己也有使用,没想到这么难找。

  已经问了好几家比较知名的编码器供应商,他们都不知道这型号的具体资料,实在没法找只有用 卡尔迈耶   的了。

  哎~! 有种说不出的资味儿

网友D:
不打算问问@Q?

网友I:
有没有那种可以代替FANUC、西门子、发格、三菱、gsk伺服电机上面的编码器?

网友J:
TO: 波恩

    有他联系方式么?    烦请告知一个。

网友K:
编码器  就是个传感器 建议 印染 如果有亨士乐的实物  找人测一下 就知道参数了

网友D:
没有直接联系过,建议去“上海精浦”的网站看看联络电话,或者在论坛找找有关编码器的帖子,有不少精华帖是@Q发表的,回答网友问题的回帖也不少。

网友L:
To:印染

出差一周,没有留意这个帖子,刚回到上海。

亨斯特的这个5脉冲的,的确较少见,现在的增量编码器,很多用现成的光学组件装配,其A/B相的间隔较近,A/B/Z做成一起的组件,而这个5脉冲的,如果按照均匀分布的话,A/B间隔18度,就没有一体的A/B/Z 组件可用了,要分立零件搭配了,这数量少,没人做,即使做了,不是工业化的生产,可靠性也许不敢保证。或者你测测看,这个5脉冲的是否是一周均匀分布的?或者转速不高,可用磁电的做(单片机解码并设定分辨率),目前我公司只是引进一些绝对值编码器组件在生产,增量的还没有面市,这个规格的帮不上忙。我知道SICK的有一款是分辨率可调的(多码道搭配,SiCK专利),60的外径(RI58是58mm的外径),其他参数条件可以相当,也许可以替换。你自己联系或我可帮你联系。

我的电话13801794627,朋友们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

谢谢波恩的推荐,其实我和波恩都没见过面,很想有机会见面,对于国产化的推动,我们有共同的话题。

网友L:
“RI 58-O / 5EX . XXKF - A7

每个亨士乐产品都有一个订货号,我记得是 0523 766  。

现在只知道是5脉冲,10-30VDC,推挽短路保护输出,        能否找出其它品牌替换掉,免得整天受制于人~”

电气参数,分辨率,外径都有了,就是安装法兰了(出轴还是轴套的,或锥形轴的),我要查一下,或你看一下帮我描述一下。

楼主:
  西门子 伺服电机 ,   编码器  型号1EK6063-6AF71 -1AG0   有没有替代品   如有哪位可以提供 多谢了

 原因是伺服进水了  还不止一次的进   悲惨...

网友J:
 TO :  阿Q

     “电气参数,分辨率,外径都有了,就是安装法兰了(出轴还是轴套的,或锥形轴的),我要查一下,或你看一下帮我描述一下。”

我去拍张照片,实物图和电气原理都贴上来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to @Q:  有机会一定要拜会兄台!

楼主:
高手云集  建议 什么时间哪位主导组织一个集体party?     gongkong的展位倒是各多类型展会上看到过不少次 ...

网友J:
   这是比较全的一张安装位置图
2、 这是编码器的电气图纸,如图中的‘S8009’, 3.2.14是DC24V电源, A , B 直接输入到一台‘A9001’控制器中,此控制器为纺织设备厂家专用控制器。

网友J:
3、  还有两张编码器的近距离照片。   编码器压辊下面白色的是这台设备其中一条经轴纱线盘头,上面绕着几千米纱线,一台设备有几组这种盘头,不同工艺每条经轴送纱量也不同。其旋转速度很慢。

`

`

网友J:
      不好意思。   发了几张图片,占用大家太多讨论的地方了,  在此表示歉意。

网友J:
     其实这个编码器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可以在A9001 即EBA-AS 里面设置,   如果不用的话其控制精度达不到,织出的布品质达不到要求,具体没有试过。

     这个编码器如图经轴上的表面测速度反馈。     该编码器测得纱线实际线速度并反馈至EBA-AS (这个东西要5W人民币),EBA计算实际线速度与目标线速度的差值,经运算得出新的目标转速度,并改变变频器(CT uni1404或KEB  F4-F)的输出频率。不断使电机转速与目标转速尽量保持一致

网友D:
双伸轴的编码器,需特制的说。粗看这个系统,似乎不难实现。这个经轴编码器每转只给出5个脉冲?

网友M:
这个机构感觉有点傻大笨粗,无锡瑞普有这样的编码器http://www.chinarep.com.cn/

网友N:
这个要求不高,只要电气接口一样,其它的可以自己做。

网友J:
   特制~!    大概意思就是很难找到替代型号了。   是的,只要5个脉冲。

————————————————————————————————————

TO:30楼。

   傻大笨粗~!!!   那为什么人家厂家占有全球高端针织机械80%以上市场,你给说说???

网友J:
       我是做维护的,对编码器的认识以及应用比较少,有接触也只是在维护中遇到。

       能否找到这个替代品是次要,其实也只是有些好奇,有点不信邪。。       一个编码器就非用他们的不行。

       作为我的理解,此编码器无非是反馈用,  从现场应用来看。  可以判断5脉冲分布是均匀的,因为可以从EBA控制电脑查出编码器工作情况,里面有I 、O指示变化规律。

找了一段时间,有些感叹人家厂家的营销手段,当然我不确定这个编码器还有无其它特别之处。如果有,那我是错怪他们了。

——————————————————————————————————————————————————————

其实那600台伺服的问题,设备厂家、用户都各有各的想法,用户考虑的是成本。换做是我是设备厂家负责人。也可能会要求全部换新的

——————————————————————————————————————————————————————

网友L:
如果从这个结构及仅5个脉冲看,可以考虑用霍尔传感器测齿的方法替换,(电气图上写表面测速反馈吗),齿轮每周5个齿均匀分布,A/B两个霍尔传感器感应,A,B传感器相差18度,按一般的欧系设备看,大部分是PNP型接口,所以霍尔传感器可选10--30Vdc供电,PNP开关输出的。一个建议,成本也不高。

网友D:
@Q所言极是,建议“印染”想办法在开机十几运行的情况下实测编码器的信号,如无特异之处,就拿@Q建议的方案替了它!

网友J:
    谢谢~!两位老师的建议。

   这种方法应用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说的不是这个方法的电气技术问题。

因为这设备是做高端品质布种,随便做砸一点布,那就不是一两个编码器的问题了。呵呵!

再就是领导那边不好应付,把这设备看得跟宝似的,反正三言两语说不清的。即使我想这样去试~

    不过 还是要感谢两位老师的热心解答~!以后还有很多问题向你们请教呢?

波恩老师对运动控制很有研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发一份有关这个设备的资料给你~!

  让你早日实现灭了   ****       的愿望。呵呵

      卡尔迈耶‘特里科高速经编机’

网友D:
理解“印染”的无奈!

另,我的email已通过消息方式传给您了,请到这个账户后台查阅留言。

网友O:
中科院有两家:成都光电所、南京天文仪器厂。

网友D:
中科院至少还有一家:长春光机所,成都光电所就是长春光机所在毛泽东大搞三线建设时内迁过去的一部分。

网友P:
波版是做硬件还是软件?有没有些成熟的系统介绍过来?方便的话给个邮件!大家沟通一下。谢谢!  txcqdf@yahoo.com.cn

网友D:
波恩早就不是版主了,呵呵!

也许算是硬件为主吧!不知楼上的需要什么类型的系统?

网友Q:
讨论挺热烈的,波恩好!

网友D:
“碧海Lan天”好!

另,做广告的最好自觉一点,终究会落个被删除的命运,不如赶紧自裁,以谢论坛!

楼主(2008-10-12):
沉到哪里去了 顶起来

网友R(2009-12-24):
波恩,你好

  我现在遇到一台FANUC的β系列的伺服电机,需要校准编码器初始位置,编码器是相对编码器,这个校准方法适合你曾经介绍过的增量式编码器带换相信号的校准方法吗?那个编码器也是β系列的编码器,电缆线8根线,有正负电源2线,还有一根地线,其余是5根信号线,象这种最好怎么校准啊.谢谢.FANUC公司说他们不校准这种的了,不修这种情况.谢谢了

网友D:
这么看,估计是串行数据的编码器,而非普通的脉冲信号。

就得看驱动器和上位控制器是否支持电角度的显示和偏置设定了。

或者找国内有能力维修此类电机的企业帮忙。

网友R:
波恩,你好:

谢谢你及时的回复.我查找过相关的资料,FANUC公司的,那的确是串行通信,没发按你讲的那个调整编码器的初始位置的方法试验了.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实际的初始位置偏出理论上的应该的位置多少距离(或者电角度),对伺服系统驱动电机影响不大.通俗点,我就想用人工的方式把转子分成若干份,挨次实验他的初始位置.我转子直径不大,约2.5CM左右,我想用这种方法在机器上试,不知这样可行吗?我咨询过北京FANUC公司,他们直接不调此位置,可能需要相应软件,而日方可能未给他们.所以现在很麻烦.

网友D:
电角度5度以内,个人以为!

建议先测试电机的极对数(任意两相通入<10%额定的直流电,旋转电机轴,一圈之内有几个定位点,就有几个极对),然后在一对极的角度范围内分割调整角。

网友R:
"然后在一对极的角度范围内分割调整角。",这有点不明白啊.是说在电机一半的圆周上分割,还是指相邻两磁极的范围内分割呢?

网友R:
波恩老师,我有个新问题在此网址,帮忙解答一下.谢谢.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518210500001-1.shtml

网友D:
是指在相邻两磁极的范围内分割!

至于一圈之内有几个相邻两极循环,按“任意两相通入<10%额定的直流电,旋转电机轴,一圈之内有几个定位点,就有几个极对”的方法测试。

网友R:
对:波恩 关于

电角度5度以内,个人以为!

建议先测试电机的极对数(任意两相通入<10%额定的直流电,旋转电机轴,一圈之内有几个定位点,就有几个极对),然后在一对极的角度范围内分割调整角。

内容的回复:

波恩老师,那里还有比较全面的问题,关于光电码盘的,麻烦你指教一下,在那个问题的网址上.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518210500001-1.shtml

网友D:
看到了,也留言了,只是那个板块很少光顾而已,建议修改原帖,转到本版来。

网友L:
上面的“猜谜游戏”我也去了猜了一把: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12/2009122518210500001-1.shtml

网友R:
对:波恩 关于

这么看,估计是串行数据的编码器,而非普通的脉冲信号。

就得看驱动器和上位控制器是否支持电角度的显示和偏置设定了。

或者找国内有能力维修此类电机的企业帮忙。

内容的回复:

波恩,你好,我那天附的那张码盘发出的信号会是SIN/COS信号C,D吗?我看有些博客上介绍说FANUC的编码器一般是SIN/COS信号,如果按SIN/COS信号推的话,可能把码盘上的第一道和第三道环解释清楚吗?

网友S(2010-02-16):
波恩好,跟您请教个问题,请问您用的到底是哪种印染或者针织机械呀?

网友T:
对:布东 关于

长春禹衡,无锡瑞普,上海精浦

内容的回复:

长春博辰光电

网友U:
5个脉冲的编码器也有的,

网友V(2010-09-16):
发那科的编码器能否替换!很郁闷的结构!

网友W(2010-11-29):
国内的编码器有没有能够做到16~17位的?有的话希望能够用以下

网友X(2011-02-25):
国内有做光电编码器的吗?据我了解只有成都光电所做得比较好,但由于故障率太高,现在还不能用。

网友Y(2018-07-13):
就知道个欧姆龙

网友Z:
谢谢提供资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