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8-06-24):
  要求星星启动,三角形运行,同时实现正反转,请教主回路电路图

网友A:
以下图纸供参考: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把主电源用两个接触器,实现他的正反转,其他的就一样了,要用到4个交流接触器

楼主:
谢谢!我还碰到过,电机里面进六根线,可以实现正反转,说星三角形的吗,没找见接触器的短路线,是星形的吗,干么进六根线?总共用三个接触器,一直不明白。有谁见过。

 我们厂的线切割机的电机主回路中三相都串联电阻,不是起动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反转很频繁,有谁知道原理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双速电机。

楼主:
不是双速电机啊!我量过阻值和普通的一样啊,三组啊

网友C:
看不懂的电路图!!!!!!!

网友D:
 吊篮式起重机???

网友E:
串入的电阻,不是起动用的  就是制动用的

线切割机要求快速停车的

网友F:
对:17332446 关于

谢谢!我还碰到过,电机里面进六根线,可以实现正反转,说星三角形的吗,没找见接触器的短路线,是星形的吗,干么进六根线?总共用三个接触器,一直不明白。有谁见过。

 我们厂的线切割机的电机主回路中三相都串联电阻,不是起动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反转很频繁,有谁知道原理

内容的回复:你好,线切割机床的电机正反是通过他机床里面的一块板子实现的,你还可以用表去检查到电机去掉相电压只有288V左右。

网友G:
星.三角起动加正反转

网友H:
你的圖紙是不是有問題 ,你看看當k2和k3吸合 的時候電機能轉碼?

网友I:
1楼的图纸不能用呀,

网友J:
谁说1楼的图纸不能用了,只不过图纸上标的和图纸实际的延时方式正好相反,1楼的图纸应为通电延时电路,并非断电延时电路,你们可以仔细看看啊!

网友J:
11楼仔细看一下K2和K3吸和时电机究竟能不能转?!

网友A:
图中用到了2种时间继电器,1种是气囊式断电延时型,在正、反回路上,是附加在正、反接触器上的,主要作用为:

1、考虑到大电机才用到Y/△启动,主要是防止电机还未完全停止时,就立即反转,以免电流过大。当正转刚停止时,不可立即进行反转运行,需待电机完全停止后,才能反转。同理,当反转刚停止时,不可立即进行正转运行,需待电机完全停止后,才能正转。

2、用于正、反转之间的互锁。

另一种是通电延时型,用于Y/△转换。该继电器为电子式。

网友K:
不如用软启。效果好,

楼主:
对:17332446 关于
谢谢!我还碰到过,电机里面进六根线,可以实现正反转,说星三角形的吗,没找见接触器的短路线,是星形的吗,干么进六根线?总共用三个接触器,一直不明白。有谁见过。

我们厂的线切割机的电机主回路中三相都串联电阻,不是起动用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反转很频繁,有谁知道原理

内容的回复:你好,线切割机床的电机正反是通过他机床里面的一块板子实现的,你还可以用表去检查到电机去掉相电压只有288V左右。

不管是板子控制还是不是板子控制,主回路中有电阻啊!我量过相电压有时过300了,不稳定的

网友L:
这种电路是没多大难度的,在教课书上有很多。

楼主(2009-07-11):
多极变速三相电动怎么实现正反转。

是这样的,我们厂的多极变速三相电动机上升是三角形,下降是星形,三个接触器控制,我不知道原理,谁能说说怎么实现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