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NCE通讯口不能改变

楼主(2008-06-24):
求助各位大虾,本人遇到一台法那可18系统的机床,JD5A通讯口由于带电拔插导致损坏,现在只能输入程序不能输出程序,现在想改为JD5B口使用,但是改变端口和参数0020,0100.,0121,0122,0123后输入输出都不能进行,并且没有报警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要维修JD5A端口该如何进行,要注意什么呢。谢谢了

网友A(2009-05-29):
我觉得是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是带电扒插,几十台设备用了十几年了都没坏过,传了程序不可能还去断电呀

网友B:
本人菜鸟,接触的东西少。斗胆问一句,JD5A喝0i系列的哪个口相当?JD36A么?

网友B:
没说清楚,是相当于Oi-MC的哪个口?

网友C:
.你应该用参数0111,0112,0113吧,好象JD5A对应通道0,JD6A对应通道1吧

网友D(2009-07-05):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是带电扒插,几十台设备用了十几年了都没坏过,传了程序不可能还去断电呀

232接口不关机插拔,没损坏够幸运的!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E:
怎么会没报警呢?85 /86 /86

网友F:
使用JD5B,建议P20设为2看看,其余参数也要相应改变

网友G(2009-08-07):
要改9000号参数才行吧

网友F:
要改9000号参数才行吧----这个可以不改?!这个真不用改!

网友F:
JD5A喝0i系列的哪个口相当?JD36A么------JD5B,和18i的JD36A相当;不过JD5B只是维修调试用串口,不建议长期使用

网友H(2009-11-12):
要改9000号参数才行吧 9240?

网友I(2009-12-17):
可以用以太网传输啊,FTP

网友J:
2个串口是一样的,可以互换使用,参数设置正确就行。

维修串口不复杂,我的用户0MC、0iMC都是在电脑城维修,50元就搞定,像串口故障没必要反厂维修,串口芯片很便宜。其它故障还是反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