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使用中的疑问

楼主(2008-06-24):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

三菱5.5kw千瓦变频器驱动5.5kw四极电机,电机带动减速箱驱动地轨流水线。最近变频器老是报警E.OLT失速防止动作,说明书上说明检查电机负荷是否过重,打开电机风叶外罩,手盘风叶很轻松。有时根本启动不了,就报警,有时启动后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就报警,更换电机及变频器后仍然是这样。直接用工频电压运行正常。脱开负载,手盘动电机带动减速机无死点,由此判断减速机正常。不知故障原因在哪里,是否变频器参数设定不正确。

网友A: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B:
按照说明书进行面板复位试试

楼主(2008-10-25):
面板复位不行!

最后证实

楼主:
是主电路部分出现问题了。

网友C:
清理一下变频器散热片看一下风扇转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