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配置如何选型

楼主(2008-06-25):
PLC输入点:高速点6个;其余输入点80点;

PLC输出点70点;其中有4个脉冲高速输出点;

另加20个0-10V或者4-20MA的模拟量输入

楼主:
以上配置考虑问题比较多:1.高速计数点,一般小型PLC有6个高速输入点,但较少拥有6个可以可逆计数的。从这方面来看三菱FX系列的高速点较好用;

2.高速脉冲输出点4个,一般拥有2 个高速输出点,OMRON CP1H,松下FP—X,丰炜VB1,永宏有4个,三菱,西门子可以扩展;

3.模拟量输入20个,一般采用4AD或者8AD模拟量模块,但多数都只能有-10V-+10V,或者4-20MA的用其0-10V(4-20MA)的精度都不高,达不到所谓的12位;

4.输入输出点达150点;

问题是:采用小型PLC要么扩展不了这么多模块,要么无相应模块扩展,读写模拟量以及处理模拟程序比较大又会造成PLC容量不够,及运行速度问题不能时刻监控模拟量。请各位同行相互讨论讨论。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海为PLC联网方式,6台HW-S32ZS220T主机 + 5个HW-S04AI024N模拟量扩展模块(6种信号类型,12位精度,通道信号类型可以单独设置),1台HW-S32ZS220T作为主机带5个模拟量扩展模块,其余5台HW-S32ZS220T作为从机,以Haiwelllbus联网

网友B:
呵呵;

用小型机也可以实现,不过成本比较高的了;

楼主:
TO:CHINAPLC

因为该机不大,占地面积在4M*5M左右,一个电箱,倘若布置6个主机有点不现实.最多2个主机还可以考虑.

楼主:
TO:ZJZC

朋友.若有合适的中型PLC请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C:
用小型机也可以实现,不过成本比较高的了;

网友D(2008-07-29):
请问楼主,你这6个高速点有没有要求多快的,是用来检测什么的编码器?

一级代理台湾永宏中小型PLC(FATEK FBS)

规格特点:
体积超小——最小体积90mm(W)×60mm(L)×80mm(H)
机型齐全——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44点及60点主机及多种扩充机/模块
功能超强——整合各种尖端功能于一晶片,功能媲美中大型PLC
价格最具竞争力——采用SoC设计,大幅降低体积与成本,竞争力最佳
经济型主机:FBS-14MA(T)、FBS-20MA(T)、FBS-24MA(T)、FBS-32MA(T)、FBS-40MA(T)、FBS-60MA(T)
高功能主机:FBS-14MC(T)、FBS-20MC(T)、FBS-24MC(T)、FBS-32MC(T)、FBS-40MC(T)、FBS-60MC(T)
NC控制主机:FBS-20MN(T)、FBS-32MN(T)、FBS-44MN(T)
● 电源电压100~240VAC或24VDC ● 平均执行时间0.33μs/顺序指令
● 最大程序容量20K words ● Windows编程界面,运转中可修改程序
● 单机I/O最大可扩充至512点数,模拟量可扩充至128点
● 单机最大4轴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920KHZ,并具3种运作模式(U/D,K/R,A/B)
●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具8种运作模式(U/D,U/D×2,K/R,K/R×2,A/ B,A/B×2,A/B×3,A/B×4),计数频率可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计数频率总和8KHz
● 12组32位元硬体循环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每组计数频率可达20KHz
● 5组0.1ms高速计时器,其中4组为32位元,1组为16位元
● 16点/32种外部中断输入 、输入点可规划捕捉功能
● 4点PWM输出,具1/100或1/1000解析度,频率可达72Hz~18.432KHz或720Hz~184.32KHzNC定位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 ● 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可多轴同动及提供直线补间(直线插补)运动控制及定位

★ 温度控制/模拟量及数字量/泛用PID功能:
◆ 一条专用指令即可实现单机最大32路的温度控制,内置先进的数字PID控制程序(有2、4、6、16温度模块可选),利用通讯功能可实现超过32路的大点数温度控制。
◆ 单机可扩充至64路A/D输入及64路D/A输出,多达八种的输入/输出信号,操作简单。
◆ 具泛用PID功能指令,过程控制得心应手。
★ 通讯功能:
◆ 最多5个通讯口,可为USB,RS232,RS485或乙太网络界面,最高通讯速率可达921.6kbps。
◆ 可连接255台主站/仆站,与仆站连接仅需一条专用指令和填表格方式即可实现RS485高速通讯控制。
◆ 支持Modbus协议,利用填表的方式实现5台主站/副站的连机。
◆ 内建CPU 连接功能,可直接通过MODEM或乙太网路与PLC连络
◆ 泛用Modbus通讯功能,可作一般通讯协定处理
◆ 通过MODEM或乙太网路可进行下载、存档、诊错或控制等运作
◆ 支持Weinview、Digital、Hitech、Eview、Cermate等主流触摸屏品牌
★其他功能特点:
◆ 四组可达920KHz双相计数之硬体及4组软体高速计数器,具U/D*2,CK/DIR*2,A/B*2,A/B*3,A/B*4等8种模式,多达5组之0.1ms时基之高速计时器。
◆ PASSWORD+PLC ID双重密码保护,防止程序被拷贝。
◆ 报表打印功能PLC可直接驱动打印机进行中英文报表打印

QQ交流:358951173(备注PLC)   联系电话:0592-8268391;15805913815    E-mail:luohuali5566@163.com  罗小姐

网友D:
楼主,你可以选永宏的FBS-60MCT+60EA+24EA+16EY+4个6AD

选型解析:以I/O=86/70,模拟输入20路来选型,主机就选60MCT的, 然后看除了高速点以外是要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网友E:
呵呵,楼主的帖子捧场来晚了!

如果用我们矩形科技的产品,2种解决办法:

1:V80小型PLC系统

由于需要4路高速脉冲输出,以及6路高速计数,而V80的标配是2路高速脉冲输出,2路(abz三相)高速脉冲计数,所以根据需要要3台PLC本体,另外扩展模块就很方便配置了,另外我们的PLC支持软高速脉冲计数(单脉冲6路,方向脉冲3路,但是单通道频率最快只能能到10K),所谓软脉冲技术,就是PLC的处理器通过中断的方式来技术(我们的硬脉冲计数由硬件实现,计数完全不占用PLC主处理器的资源开销,由FPGA实现)。至于三台PLC之间的互联,因为V80PLC都支持2个通讯口,并支持MOBUS主从协议,所以一台V80设置为MODBUS主协议,另外的为从即可通讯,通讯非常方便可靠。可实现20MS通讯一次。

配置如下:

V80M40DR-AC/S   3台,可互连,  合计  72DI,48DO(继电器或者晶体管输出),6路独立PTO

E8AD2 模块   1个,8通道模拟量输入(改模块内部为16位AD芯片)

E16D模块,一个,16路输入点

E16T 2个,共32点。

2:就是采用我们的PPC11系列中型产品

采用中型就简单了,CPU11一个,电源模块2个,背板2个,(80+70)/16 =10个数字模块,一个高速运动控制模块,一个模拟模块

楼主:
TO:矩形科技

     谢谢捧场!不过我想问一下两种方案的大至价格,控制方式,编程上难易程度,能作一下比较吗?

网友E:
re :

最近比较忙,几天没有上工控网,矩形科技V80的编程的特点就是调试监控非常方便,尤其是其的在线编程,是目前市面上所有小型PLC中最强的.

价格方面肯定是小型比中型要便宜,个人还是建议用小型的,我们公司目前也有考虑生产一款带6路PTO输出的PLC,其触发来源也是您的玻璃加工行业.

小型价格我回头发邮件给您,.中型价格和小型价格差异可能有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