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压变送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8-06-25):
单位进了一批差压变送器,我以前只检测过压力变送器,师傅还出差学习了!请问谁能教我如何检测,当然越详细越好了!

网友A:
和压力变送器查不多,在正压测加压校验.

网友B:
和压力变送器查不多,根据量程加正压校验

网友C:
你买差压做什么吗?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或者你打电话问厂家,在哪里买的 就问哪里  解决的办法会更好!!!

楼主:
我们是负责检测的单位,任何单位需要使用仪器需要得到我们单位开的检测/校准证书,方能使用!关键现在师父出差学习了,这个单位还着急用差压变送器,所以我这才开始研究呢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你得有个联系方式呀!!

网友E:
首先你没有说是那种差变,差压变送器要看那种类型的产品,如果是普通差变,用个4-20直流毫安表可直接查看输出电流(相信0-10mA的现今不会有新产品了),如果是带HART通讯协议的变送器,那就需要有手操器才能进行调整校验,我单位的差变校正一般用压缩空气源(空气压缩机)加气动定值器(精密调压阀)和0.2-0.4级的精密压力表,根据量程范围给定相应压力信号进行校正,校正时只需在仪表正压侧引入压力信号,负压侧为常压(大气压)。      比如要校正1M高的液位信号,则变送引入0-10KPa压力信号,将变送器校正为4-20mA,再看看中间各点是否在误差范围就行了,变送校验大致上就是这样,具体细节问题自己摸索就不难掌握的。

MSN sonjh@m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