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绝对启动指令

楼主(2008-06-25):
POSDST   S     N1      SV1      SV2             其中N1 是相对和绝对坐标    那它的0和1  是代表数值呢还是开关的状态??

网友A:
你管这个干什么呢?你不需要管他是什么状态,问题是你需要的是相对控制还是绝对控制?知道这个N1等于0,那就是绝对控制,N1等于1那就是相对控制就可以了!!!!有时候就是自己想得太多所以自己挖坑把自己给埋了!!!

楼主:
这个当然要知道啊!!如果0和1是数字的话我就用传送指令传送数字!如果是状态的话我就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啊!!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接触步进方面,请高手们不要见笑!!!

网友A:
哦!!!此N1是状态信号!!用置位和复位指令即可!

网友B(2008-11-10):
置位和复位指令都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