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方案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虾,我想询问一个解决方案,我这里有一个用90F做的监控系统里面有个运行记录的存储,我想利用GPRS把数据直接发送到电脑里,可以远程控制短信的发送。

网友A: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监控系统了,它有外部接口吗?数据的传输方式?

GPRS仅仅是一个通道,别把他想得太复杂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和电脑通过物理线路连接起来,然后再来用GPRS设备来替换。

欢迎加我QQ来讨论:21956798

网友B(2008-07-29):
要求还可以说具体点,实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