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C画面问题

楼主(2008-06-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以前做的wincc画面都是在笔记本上做的(非宽屏)。后来根据甲方要求更换成19寸液晶宽屏显示器,这样一来,画面高度还是可以的,可是宽度方向不能填满整个屏幕。想请教大家一下,想让画面满屏显示有什么好的办法嘛?呵呵,最好不要重做!

网友A:
好 象 没 有 办 法!

网友B:
是不是分分辨率不一样呀.

网友C:
应该是显示比例的问题吧

网友D:
Wincc資源管理器中的計算機屬性中的運行下,有相關選項,可以全屏運行并適合畫面。

但是您最好祈禱您的畫面經過如此設定后其中放置的元件不會失真哦。

以上!

网友E(2010-02-25):
WINCC显示不全问题:显示器分辨率为1280×768,画面规格也做成1280×768,确只显示1280×730.被切去一条。多画面,所有画面均如此。找不到原因,请指教。

网友F:
画面需要从新调整,否则控件等会有变形,整个结构不协调

网友G:
我也等待这个问题,不过我了解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想知道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H:
我记得我们当时就直接修改了 页面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