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27下载线的接线图,谢谢了。

楼主(2008-06-25):
用串口下载,电脑端为9针,触摸屏是15针的,具体连线图???多谢了。

网友A(2008-07-26):
PC-MPIsd ds ds ds d d s

网友B:
呵呵,什么呀 楼上回的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和电脑的连线不知道有多少种 呵呵!

网友D:
呵可呵;

TP27上有好几个通讯端口;

网友D:
如上图,你与电脑连接用的是IF2口吗?

网友E:
看样子普通串口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