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风机,出现吱吱的噪音

楼主(2008-06-25):
用0.75KW的某品牌变频器,直接控制600W的风机用来送冷风,

不论高低频率,总会听到刺耳的吱吱声,怎么能解决?

网友A: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B:
对了,降低载波频率,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网友C:
提高载波频率可降低机械噪音,但变频器本身发热量会有提高。

网友D:
提高载波频率,.....................

网友E: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到合适为止

网友F:
提高载波频率,这么小的变频器,可以提高到最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到合适为止

网友H: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I:
适当提高载波频率,观察运行声音的变化

网友J:
我于各位的回答一平,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6-07):
适当的调整变频器的转折频率,试试看。

网友L:
看说明书,调载波频率合适为止

网友M:
改变载波频率,一般是8KHZ或16KHZ就OK了!!

网友N:
降低载波频率,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