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314C—2PTP模拟量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8-06-25):
我现在用的是SIEMENS的314C—2PTP型号PLC,因为是新手正在学习中,用FC105来显示来自PIW752电压模拟量,按照F1中的例子做总是SF报警,所以请教高手怎么能把PIW752中的模拟量转成可运的工程量。这个问题有点急。谢谢各位能关注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是否配线问题造成的???跟程序本身无关》

网友:
比如模块上L和M端子没有接线就可能会有SF报警。这在写程序阶段是正常现象。等传感器一接上去就好了。。

楼主:
PLC中本身有我自已编的程序在运行,我只是想多学习点模拟量,就把一个K型热电偶接到模拟里电压口,用原来的程序没有报警,后来我重下了个I—BCD的指指令,来自PIW752(752是系统分配的),存入MW10,然后SF就红灯了。想用F105来读MW10这个整形数就是不行。谢指点。谢谢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