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台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25):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国内某家电台,调制方式是MSK.请问 如果我们公司想替换这家电台,是不是买其他家电台调制方式也是MSK就可以了.这两家电台之间就可以兼容了?请问MSK调制是什么意思?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MSK调制的过程为:
先将输入的基带信号进行差分编码,
然后将其分成I、Q两路,
并互相交错一个码元宽度,
再用加权函数cos(πt/2Tb)和sin(πt/2Tb)分别对I、Q两路数据加权,
最后将两路数据分别用正交载波调制。

请参考

网友B:
1\频率要相同

2\调制方式要相同

3\无线通讯协议要相同.

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就能互相通讯了.

网友C:
2楼说得很对,但在实际应用中要实现不同品牌电台通讯是很困难的

网友D:
品牌不一样,一般都很难兼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学习了!

网友E:
要做兼容可以,需能读出该调制解调器的软件版本,兼容性好与不好跟公司技术实力也有关系。我们在电台兼容方面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有兴趣请直接联系我:0755-83476365-211

网友E:
0755-83476365-211 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