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密码如何清内存

楼主(2008-06-25):
CPM2A型PLC被人做了手脚,原密码进不去,清内存时提示不能清除内存,如何办才能将新程序下载到PLC中?sanyoufood@yahoo.com.cn

网友A:
只要连接在线的话就可以清除内存了啊。不需要密码啊。

楼主:
连接在线清内存时提示不能清除内存

网友B:
你尝试在编程状态下,有个错误日志,选相里面有个清除所有内存看下呢

网友C:
清除了给大家说一一下吧!

网友D:
有一个禁止写入的数据寄存器 cpm1a的是dm6602 参数改成0000就可以了

网友E:
用手编清内存.没问题.

网友F:
只要连接在线的话就可以清除内存了啊。不需要密码,只要释放保护就可以

网友G:
只要连接在线的话就可以清除所有包括程序,不需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