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OTORK IQ 系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6-25):
我公司有一台ROTORK执行器IQ系列的,原来远程,就地操作都可以。现在菜单也进不去。有报警标志”就地控制错误“

用其他的相同得型号的执行器主板更换到这台来后,故障现象一样没消除。菜单进不去。请问是啥问题。如何检修。

网友A:
应该是控制板有问题,你可以拿块板子试,先看报警能否消掉,设定器没问题吧????

楼主:
报警老是跳,设定器没问题的

网友A:
与ROTORK的售后服务工程师联系或与他们北京或上海的总部联系

网友B:
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