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心水泵性能曲线与参数!

楼主(2008-06-25):
一、关于离心水泵参数之间必须遵从的关系:

1、能量关系:机械能守恒原理: 功率N ∝  扬程H ×  流量Q

2、流体动力学原理:

A、阻力矩M正比流速v的平方:M ∝ v^2

B、速度头与水头的转换关系(流速v的平方与扬程H的转换关系):v^2 /2∝gH

C、流量与管网阻力R的关系:H ∝  流量Q^2

3、运动学关系:线速度与角速度成正比 v ∝ ω

4、功能关系:

A、功率N = 转矩M×角速度ω

B、功率N ∝ 角速度ω的立方N ∝ ω^3

二、各种曲线:

1、流量-扬程曲线(Q-H)

2、流量-功率曲线(Q-N)

3、流量-效率曲线(Q-η)

4、流量-气蚀余量曲线(Q-(NPSH)r)

5、意义:

A、性能曲线作用是泵的任意的流量点,都可以在曲线上找出一组与其相对的扬程、功率、效率和气蚀余量值;

B、这一组参数称为工作状态,简称工况或工况点;

C、离心泵取高效率点工况称为最佳工况点;

D、最佳工况点一般为设计工况点;

E、一般离心泵的额定参数即设计工况点和最佳工况点相重合或很接近;

F、在实践中选高效率区间运行、即节能、又能保证泵正常工作,因此了解泵的性能参数相当重要。

楼主:
转贴:

1、不同型号泵的特性曲线不同,但均有以下四条曲线:

(1) H-Q线 表示压头和流量的关系;

(2) N-Q线 表示泵轴功率和流量的关系;

(3) η-Q线 表示泵的效率和流量的关系;

(4) 泵的特性曲线均在一定转速下测定,故特性曲线图上注出转速n值。

2、离心泵特性曲线上的效率最高点称为设计点,泵在该点对应的压头和流量下工作最为经济。离心泵铭牌上标出的性能参数即为最高效率点上的工况参数。

3、离心泵的性能曲线可作为选择泵的依据。确定泵的类型后,再依流量和压头选泵。

楼主:
气蚀余量(NPSH)r(m),...单位为米液柱,用(NPSH)r表示。吸程即为必需气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几何安装高度。

楼主:
离心泵的NPSH

NPSH是Net Positive Suction Head的缩写,直译为净正吸入水头,我国习惯称为汽蚀余量,它指的是叶轮进口(相对于基准面)液体所具有的超过该温度下液体饱和蒸汽压的能量。它由泵安装条件确定。以水头形式表示。单位为m。

对给定的泵,在给定转速和流量下必需的(NPSH)值,由设计制造时给出,称为必需汽蚀余量(NPSH)r,单位为m。

在给定流量或扬程下,第一级叶轮内刚好发生汽蚀时的(NPSH)值,称为临界汽蚀余量,(NPSH)c,单位为m。

楼主:
水泵的性能参数如流量Q 扬程H 轴功率N 转速n效率η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量值变化关系用曲线来表示,这种曲线就称为水泵的性能曲线。
水泵的性能参数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及相互制约性:首先以该水泵的额顶转速为先决条件的。
水泵性能曲线主要有三条曲线:流量—扬程曲线,流量—功率曲线,流量—效率曲线。
A、流量—扬程特性曲线
它是离心泵的基本的性能曲线。比转速小于80的离心泵具有上升和下降的特点(既中间凸起,两边下弯),称驼峰性能曲线。比转速在80~150之间的离心泵具有平坦的性能曲线。比转数在150以上的离心泵具有陡降性能曲线。一般的说,当流量小时,扬程就高,随着流量的增加扬程就逐渐下降。
B、流量—功率曲线
轴功率是随着流量而增加的,当流量Q=0时,相应的轴功率并不等于零,而为一定值(约正常运行的60%左右)。这个功率主要消耗于机械损失上。此时水泵里是充满水的,如果长时间的运行,会导致泵内温度不断升高,泵壳,轴承会发热,严重时可能使泵体热力变形,我们称为“闷水头”,此时扬程为最大值,当出水阀逐渐打开时,流量就会逐渐增加,轴功率亦缓慢的增加。
C、流量—效率曲线
它的曲线象山头形状,当流量为零时,效率也等于零,随着流量的增大,效率也逐渐的增加,但增加到一定数值之后效率就下降了,效率有一个最高值,在最高效率点附近,效率都比较高,这个区域称为高效率区。

楼主:
通常把表示主要性能参数之间关系的曲线或特性曲线,称为离心泵的性能曲线或特性曲线,事实上,离心泵性能曲线是液体在泵内运动规律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实测求得。
特性曲线包括:流量-扬程曲线(Q-H),流量-功率曲线(Q-N),
流量-效率曲线(Q-η),流量-气蚀余量曲线(Q-(NPSH)r)。
性能曲线作用是泵的任意的流量点,都可以在曲线上找出一组与其相对的扬程、功率、效率和气蚀余量值,这一组参数称为工作状态,简称工况或工况点、离心泵取高效率点工况称为最佳工况点、最佳工况点一般为设计工况点、一般离心泵的额定参数即设计工况点和最佳工况点相重合或很接近。在实践中选高效率区间运行、即节能、又能保证泵正常工作,因此了解泵的性能参数相当重要。

楼主:
要分清几个过程的前提条件:

1、管网曲线一定时:

1)系统压力增大,流量增大,压力与流量的平方成正比,即H ∝ 流量Q^2

2)是一个系统功率增大的过程,或者说泵机转速提高的过程,变频频率升高的过程;

3)管网曲线是一个二次曲线;

楼主:
4)就相当于电路电阻R一定,电压变化、电流变化、功率变化的情况;

2、改变管网曲线,增大流量:

1)相关物理过程例如打开出水龙头时;

2)改变管网曲线减小管网阻力R,系统流量增大,压力减小很少认为恒定,

3)压力恒定,系统流量与功率成正比,流量增大,功率增大,电机转子转速在稳定区速度梢微降低,负荷增大;

4)这就是泵的实际运行状态,流量大,功率大,流量小功率小,例如风门关小时、回流阀开大时,系统流量减小,功率减小,用电量也小;

5)风门关小时、回流阀开大时,系统流量减小,功率减小,用电量也小,此时转子转速在稳定区速度梢微升高,负荷减轻;

6)如果这时改变出水管径,就等于改变流量,改变电机运行功率,这就是改变出水管径改变流量的原理;

7)相当于电路的电压不变,电阻R变化时,电流、功率变化的情况;

楼主:
3、泵机功率不变:

1)相关物理过程如灭火水枪;

2)用减小出水管截面,增大管网阻力R,减小流量、增大压力,泵机功率不变;

3)目的在于增大压力,增大出口水流速度等;

4)也是管网改造,减小流量、增大扬程、不增大系统功率的方法的原理;

5)这个过程H-Q曲线,是上翘的双曲线形,流量与压力反比降低,或压力与流量反比升高的曲线;

6)这个过程相当于恒流源电路中,外电路变阻器的电阻增大时,电流减小、电压升高、功率不变的情形;

楼主:
1、管网曲线一定时:

2、改变管网曲线,增大流量:

3、泵机功率不变:

楼主:
1、管网曲线一定时: 这种运行情况适宜封闭式流体循环系统;

楼主:
2、改变管网曲线,调节流量:

1)这是大部分风机、供水泵的正常工作状态;

2)在这种状态下运行时,忽略压力的变化既恒压;

3)在这种状态下运行时,流量与电机输出功率成正比,既风门大功率大、风门小功率小,所以用风门调节风量大小并不浪费电。同样用回流阀调节水量大小是,也不浪费电!!!

4)所以用变频器调速,改变风机风量与调节风门调节风量相比,并不存在省电电的问题,如果考虑变频损耗,变频调速改制风机系统效率更低;

楼主:
3、泵机功率不变:

1)这种情况适宜灭火水泵工作的情况;

2)灭火水泵工作在大功率、高扬程状态;

3)H-Q 曲线是一个下降的曲线,压力与流量成反比,在功率基本恒定的情况下,用小截面水管获得高压水流;

楼主:
泵机的效率曲线,是一条下凹的曲线,有一个最大值,一般就是泵的设计值,泵运行在额定状态的值及其附近,就是高效运行区!

网友A:
4)所以用变频器调速,改变风机风量与调节风门调节风量相比,并不存在省电电的问题,如果考虑变频损耗,变频调速改制风机系统效率更低;

--------调速,压力和流量同时下降的,只要压力能满足工艺需要,比节流要节省能源的。节流装置调节,流量下降,但压力下降幅度很小,而且节流装置有压损。

楼主:
“节流装置有压损”

1、“节流装置有压损”这句话是正确的;

2、但是,变频损耗是电机总功率的10%还多!

3、变频后泵机的效率大大降低,远离高效区;

4、电动机在低频时,效率也降低;

5、这样比较之下,“节流装置有压损”的节能效益是微不足道的。

网友B:
“变频后泵机的效率大大降低,远离高效区”

以上的描述有点夸张,4极泵比2极泵的效率低4%,并非是“大大”。可上网查询核对。

而节流调速的效率,反而低,从你提供的图上可看出。

网友B:
效率高并不等于电耗小,水泵的效率是指的水压与流量的共同效果。如果水泵的效率非常高,产生的水压也相当大,但设备不需要这么高的水压,多余的水压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电耗。

就象发电机的最高效率是85%左右,但此时的油耗也是非常高的,肯定高于负载效率为50%的油耗。

也可以用灯的照度做比方,某个人看书时,仅需要300 LEX的照度,150W普通白只灯就可满足。但如果用了个1000W的高效灯,效率可达90%以上。此时用了高效率的灯后,电耗就能降低了吗?

网友C:
学习,学习,离心式水泵装变频器不一定节能

楼主:
      “某个人看书时,仅需要300 LEX的照度,150W普通白只灯就可满足。但如果用了个1000W的高效灯”

1、表面看,你可能觉得讲得很“有理”;

2、仔细分析,这个人有毛病,150W白织灯就可满足,干嘛要用1000W的高效灯???

3、水泵的参数关系并不难,又有图,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举一个毫不相干的例子;

4、节流阀调流量有压力损失,但可忽略,在这里流量与功率成正比,影响电机功率的因数主要是流量,依据是Q-H曲线几乎是一条水平线

5、这里首先是节流阀调流量有压力损失,但是非常小,而影响电机功率的主要是流量;

6、其次才是别的理由,例如效率降低10%,就是变频调流量时电机做的有用功率与节流阀调流量泵机工作在高效区时有用功相等,而由于效率低要多损耗10%的电力;

楼主:
“4极泵比2极泵的效率低4%”

1、4极泵比2极泵的效率低4%,它是设计效率的差;

2、如果本来是2级泵,变频器低频运行其效率也相差4%?

3、不说别的异步电机在50HZ运行,与40HZ运行效率要相差多少?

网友B:
以下是工控网的一篇论文节选: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3&Type=paper&CompanyID=%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Id=7-9ACB-D5BC1233343F

  采用变频技术控制水泵的运行,是目前中央空调系统节能改造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图一和图二绘出阀门调节和变频调速控制两种状态的压力-流量(H-Q)关系及功率-流量(P-Q)关系。

  图一、曲线1是水泵在额定转速下的H-Q曲线,曲线2是水泵在某一较低速度下的H-Q曲线,曲线3是阀门开度最大时的管路H-Q曲线,曲线4是某一较小阀门开度下的管路H-Q曲线,可以看出,当实际工况流量由Q1下降到Q2,如果在水泵以额定转速运行的条件下调节阀门开度,则工况点沿曲线1由A到B;如果在阀门开度最大的 条件下采用变频调节水泵转速,则工况点曲线3由A点移动C点,显然B点与C点的流量相同,但B点的压力比C点的压力要高很多。
  图二、中曲线5为变频控制水泵调速运转方式下的P-Q曲线,曲线6为阀门调节方式下的P-Q曲线,曲线6为阀门调节方式下的P-Q曲线,可以看出在相同流量下,变频控制方式比阀门调节方式能耗小,根据离心泵的特性曲线公式
     P=QHr/102η 式 (4)
 式中:P- 泵使用工况轴功率(KW)
Q- 工况点的水压或流量(m³/S)
H- 工况点的扬程
R- 输出介质单位体积重量(Kg/ m³)
η- 泵功率
根据公式(4)可知运行在B点泵的轴功率为:PB=Q2H2r/102η
C点泵的轴功率为:Pc=Q2H3r/102η
两者之差为η:ΔP=PB-PC=Q2(H2-H3)r/102η
  也就是说,用阀门控制流量时,有ΔP功率被浪费掉了,并且随着阀门不断关小,这个损耗还要增加,而且转速控制时,由流体力学可知,流量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即
Q/Qe=N/Ne H/He=(N/Ne)² P/Pe=(N/Ne)³   式(5)
式中:Qe-额定流量
   He-额定压力
   Pe-额定功率
   Ne-额定转速
  由上面的公式可知,如果泵类负载的效率一定,当要求调节流量下降时,转速可成正比例下降,此时水泵的轴功率与之成立方倍关系下降。

网友B:
“这个人有毛病,150W白织灯就可满足,干嘛要用1000W的高效灯???”

对了,这人有毛病!水系统明明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压,可为了水泵的高效工作,产生了非常高的水压。作为水泵来说,泵的效率是高了,可对整个系统而言,这多余的、系统并不需要的水压有何用?电耗反而更高!

这就是以上所说的高效灯的效果!效率高,但系统一点也不需要!

网友B:
何况,节流后的效率并不高,从以上的曲线图可清楚的看出,管网曲线左移,偏离的高效区,反而不如降速后的效率。

楼主:
“水系统明明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压,可为了水泵的高效工作,产生了非常高的水压。”

1、请问,这是你设想的问题,还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2、谁给你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水系统明明不需要那么高的水压”,是多少?

3、谁给你说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了水泵的高效工作,产生了非常高的水压”,多高的水压?

网友B:
从图2的P-Q曲线可看出,如果流量仅需要作微量的调节,也就是相当于变频的速度在45-50Hz之间,节电的效果不明显,再加上变频的损耗,还不如直接用阀门调节。

但如果调节的范围较大,节电的效果就比较明显了,阀门的节流调节的效果,就不如变频器了。

作为空调的调节范围是比较大的,通常为40-100之间,所以,变频调速,在空调的风机、水泵中已被广泛的应用。

楼主:
4、图就在上边,Q-H曲线,Q-P曲线,明明白白,你为什么要胡说话???

网友B:
多高的水压?管网曲线左移,水压难道是在降低?

水压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克服管网阻力的吗,如果流量已经降低,管网的阻力不下降?难道是在上升?

此时水泵仍然保持原有的、甚至比原有还要高的水压有何用?

网友B:
你才胡说话!

网友B:
并不是不能挑战权威,如果要挑战权威,必须要充分的了解他,你了解了吗?

楼主:
5、看着图,流量从16--64基本是水平的,功率由2.3--4是直线,把你的理由讲出来?

网友B:
变频节能(与阀门节流相比)就是节省的ΔP,节省了系统并不需要的水压。

楼主:
  “由流体力学可知,流量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1、这是你引用的那篇论文的一句话;

2、这句话说,“由流体力学可知,流量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功率P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3、这是流体力学的话?不是!是流体力学的知识?不是?

网友B:
“流量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

任何数的一次方是多少,不就是等于原来的数字。如3的一次方不就是3,9的一次方不就是9。

跟流量与转速成正比有区别?

楼主:
1、 yjig 你引用的论文,你能说明这句话出自流体力学的什么知识?

2、如果你不懂,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更不知道流体力学知识,凭你的一知半解能证明什么?

网友B:
一知半解,地球人都知道,谁是一知半解。

网友B:
还有没有挑的了,是否还有标点符号有问题?

楼主:
1、我们讨论的图,与你拿出的图,是不同的调解过程;

2、我们讨论的图中,压力认为不变,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3、而你拿出的图中,是压力、流量随功率变化的过程,管网不变,就是我前边讲得“1、管网曲线一定时: 这种运行情况适宜封闭式流体循环系统;”过程;

楼主:
当你不敢正面回答问题时,就已经说明你不知道,已经说明你一知半解!!!

网友B:
在你的图中,“压力认为不变,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

那你就不应该与变频相比,因为变频不能满足压力不变的前提。

既然你那变频相比了,那么为什么偏要维持系统不需要的水压?

楼主:
你拿出的所有东西,我前边的理论都有解释,下来我就说说你拿出的封闭系统水泵、风机的工作过程,以及变频改造是否节能的问题:

楼主:
“变频不能满足压力不变的前提”

1、其实压力不变,是相对的概念,是忽略了压力的变化,因为在这里,流量的变化是主要的,流量与功率成正比;

2、你在另一个帖说“不能用变频器”,和你今天说“变频不能满足压力不变的前提”一样,错在教条的理解这些过程;

3、在这里转速变化不大,功率却有很大的变化,流量却有很大的变化;

4、你不要以为频率不变,电机功率就不变,你想想50HZ工频运行时,电机也有空载、轻载、重载的情况吧???

楼主:
下来我就说说你拿出的封闭系统水泵、风机的工作过程,以及变频改造是否节能的问题:

1、例如封闭式空调制冷系统,非变频空调,电机功率一定,系统流量一定或者说系统流速恒定;

2、控制方式为温控间歇式;

3、如果改制为变频温度PID控制,需要制冷量大时,转的快,否则则慢,保持恒温;

网友B:
我说过用变频就一定节能了吗?

如果流量仅需要作微量的调节,也就是相当于变频的速度在45-50Hz之间,节电的效果不明显,再加上变频的损耗,还不如直接用阀门调节。

但如果调节的范围很广,如空调,仅需要50%的流量时的电耗,此时拿节流调速(与变频)相比,即使再加上10%的变频损耗,你算算,哪个电耗大?

网友B:
“4)所以用变频器调速,改变风机风量与调节风门调节风量相比,并不存在省电电的问题,如果考虑变频损耗,变频调速改制风机系统效率更低; ”

以上是你说的,你举例不确当,变频不能满足压力不变,既然拿变频相比,就不应该强调维持系统并不需要的压力。

网友B:
“2、控制方式为温控间歇式;”

你说的是家用空调,对于工业空调并非是温控间隙式,风机、水泵需要一刻不停的运转。制冷机需要水在不停的循环,车间需要不停的送风。不过,他的速度可以适当的降低,但就是不能停,只要能满足制冷机最低的水循环,能满足车间最小的新风量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刘志斌呀,说你是猪,显然我们在污辱猪。

实在不知道骂你什么好了,中国的教育有你这种BI人在实在是一种悲哀,

在学校里不好好的教学生,却来工控网里天天发贴子挣积分,你要是穷啊,去要饭吧。

还有啊,你不懂的东西不要在这里放屁了,你这个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你的洋鬼子主子也是用变频器来控制起重机的。

我要是能看见你,我不打断你的腿我是你爷爷。

楼主:
1、JSS135 73楼,这个马甲大家见的很多了,印象极为深刻,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马甲为什么能如此在网上没有规矩?没有人品?我们先了解一下它发表过的主题,你再看它恢复过的主题:
Jena,你可肯让我一睹芳容? (2006-8-10 11:20:00);
月亮妹妹怎么下岗了? (2006-7-25 11:14:00);
致周公 (2006-7-6 14:37:00);
帮帮我吧,痛苦啊 (2006-5-11 15:11:00);
感谢工控网的厚爱和牵挂 (2006-3-30 13:24:00);
呼吁:各位斑竹和编辑老师 (2006-3-18 14:26:00);
恳请激情如火和李春发 (2006-3-17 18:41:00);
请教:变频器一拖三的问题 (2006-2-7 19:10:00);
2、你再看它(JSS135 )的回复过的主题,就知道这个马家并不懂多少工控理论知识,也并不关心这些;
3、这个在网上造谣诬蔑的混蛋,并不是有什么不同见解或理论,而是在像一只讨好主人的恶狗在网上到处狂吠!
4、“狗”叫总是由原有的,有时候是肚子饿了,有时候是仗势欺人,有时候是主人专门放出来咬人的!
4、“狗”叫总是由原由的,有时候是肚子饿了,有时候是仗势欺人,有时候是主人专门放出来咬人的!
5、当然狗叫大多数情况下,是讨好主人,并不是真要咬人;
6、有时候并不见得能讨好主人,因为狗不知道主人的需要,用狗的思维结果办的是坏事,并未得到主人的赏识!
7、这样,狗叫惹的一片谴责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博客点击次数13万人次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zhibinliu
blog名称:电工与电子学习园地
日志总数:236
评论数量:94
留言数量:2
访问次数:128413
建立时间:2006年8月1日

--------------------------------------------------------------------------------

就你那点水平,还电工与电子学习园地!你懂MCU吗,你懂DSP吗?你懂嵌入式系统吗?。。。。。。

没事就装B!不过你还是有比一般人强的地方,你的脸皮够厚!这点谁也比不了!

让你看看什么是电工园地http://www.dgzj.cn/

让你看看什么是电子园地http://www.21ic.com/default.htm

http://www.ednchina.com/

http://www.zlgmcu.com/home.asp

比你的垃圾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