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FC20的数据长度是多少

楼主(2008-06-25):
请问各位高手sfc20一次移动数据的长度有什么决定啊?谢谢。

网友A:
CALL SFC 20
SRCBLK :=P#DB1360.DBX100.0 BYTE 16 // 16 就是移动数据的字节长度。
RET_VAL:=#retval
DSTBLK :="HMI_STD".OS

楼主:
谢谢,看了你的例子知道怎么用的了,300帮助中没有讲范例,不知道sfc20数据长度最大可以为多少?

网友A:
一次1024个字节肯定没有问题,我们用过用它来做过清空数据库的功能,当时每次的数据量都是1024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