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电偶显示仪表、热电偶校验方法

楼主(2008-06-25):
哪位师傅指导一下:热电偶显示仪表、热电偶校验方法

网友A:
我公司热工仪表校验仪是可以同时实现校准和检测的多功能计量检测标准设备,具有30多种功能,全程数字键设定,无电位器操作。
*电信号V、mV、mA、电阻及频率HZ的输出与测量
*K、E、J、T、S、B、R、N、等型号的热电偶的输出与测量,温度显示,冷端(环境)温度自动补偿
*Pt100、Cu50、Cu100等热电阻的输出与测量,温度显示,自身引线电阻清零功能
*按键模拟粗、中、细调节,正反向连续输出,具有步进、斜坡、保持等功能,依据最新检定二次仪表国家规程,一定量程内五个检测点的自动或手动输出
*DC24V直流电源输出,具有RS-232接口,远程通信、WINDOWS自动标定软件
*输出与测量可同时运行,互不影响,可控背光液晶技术,汉字显示
*5位分辨率,0.02%精确度,质量过硬,终生保修服务。
主要应用:用于实验室及现场校验、检测等工作。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