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初学者!请高手多多关照!

楼主(2008-06-25):
    S7-200PLC刚接触不久!

不知道S7-200系列PLC 226最多可以同时接几个编码器?

同时接两个可以吗?用HSC0和HSC4高速计数器计数?

对编码器的分辨率有要求吗?最高可以接多少线的编码器?

测量角度和长度分别用那种类型的编码器好?那位大侠发个实列程序(关于高速计数应用的)给我!兄弟不胜感激!

网友:
227可以带7个模块。有6个独立的30Khz高速计数器。所以理论上来说可以带6个编码器。

编码器的分辨率要求根据30KHz计数能力换算。也就是最高30khz/秒的脉冲输出。跟编码器最高转速有关系。。。

用任何编码器都可以。只是看楼主的精度需求。和转换方式。。

实例程序。目前偶没有。都上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