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串联

楼主(2008-06-25):
我需要260V 的稳压二极管。我用两个130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但是有时这样的二极管不好找到。我打算用一个200V的和一个60V的二极管串联。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以。会不会损坏。

网友A:
可以试一试,不知道你做什么用.

网友B:
那要看从多高的电压开始稳压,功率是多少,不大还可以做到。

网友C:
可以这样串联,注意极性一致就可以.

网友D:
稳压管可以串联但不能并联。不同电压的稳压管同样可以串联。总电压等于分电压之和。(和电阻串联一样吗?)

问题:有5V和7V的稳压管两只,正向压降0.7V,电阻若干,能够组合出几种稳压值?(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在这儿显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串联,注意极性一致就可以.

网友F:
低稳压值二极管可以串联,总电压等于分电压之和.一个200V的和一个60V的二极管串联可能没那简单的????

网友G:
1、稳压值二极管可以串联,总电压等于分电压之和.;

2、要注意极性,连接正确;

3、还要注意串联的稳压管的反向击穿工作电流要相等;

网友H:
还是用多个15-27V的相同型号规格稳压管串联完好,便宜+好性能。高电压的稳压管昂贵,性能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