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PU上的MMC卡

楼主(2008-06-25):
我现在要用一台314的PLC(全新的),但是没有MMC卡,我将一台313C-2DP上的MMC卡拔来用,64K的。但是这台314我怎么都连不上(编程电缆连接没问题),显示网络上无可用节点;我将卡放回313C-2DP上,可以和这台313连接上。想请教下,CPU和MMC卡需要匹配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单纯卡和PLC是不需要匹配的,但是是不是程序硬件组态造成的。??

网友A:
使用PG來進行格式化MMC卡。

或者插入卡后對PLC進行復位操作,復位操作步驟見S7-31x硬件手冊。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楼主可以先把卡插到cpu313c-2dp上,清空卡上的所有下载的东西,在试试看

网友C:
不用做什么,直接组态314硬件下载就OK

网友D:
卡里面有程序!

按4楼的做就行了!

网友E:
同意四楼的做法,直接下载就OK

楼主:
问题就是直接下不了啊

编程电缆根本连不上

网友F:
那就先不怀疑MMC卡,先查编程口什么的!!

网友G:
是否为连接问题,将PG、PC的通讯连接改设置了吗?如果以前313C采用的是MPI网连接的,而你这个314下传用的是适配器连接,那你肯定联接不上呀!

网友H:
可能是因为你的mmc之前是在313C上做的项目与314的cpu类型不符造成的(mmc卡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不常见),可以试试先在313c上格式化mmc卡,然后再用在314上

还是不行就只能用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或者是PG格式化mmc卡,清空之后再用了

网友I:
西门子不是有两种卡吗?

网友J:
同意十楼朋友的作法.

网友C:
不用做什么,直接组态314硬件下载就OK ,你下载不就联上了吗,试都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网友K:
MMC卡可以格式化吗?

网友L:
可以格式化!用软件格式,要有读卡器!我有这个软件!

网友M: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状态就是用usb电缆跟cpu无法通讯,找不到cpu,最后也是格式化卡后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