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opto工程师解决一下

楼主(2008-06-25):
我单位一套控制系统用的是 snap-pac-r1  做主控制器,下面连接三块snap-pac-s1,其中一块上分别有电流(4-20ma)、电阻、模拟量输出IO模块,经常出现上位机标签变绿、变红。这是什么原因,解决了多次没有找到真正原因,还请帮忙分析,不胜感谢!

网友A:
你的陈述有问题,怎么会有三个控制器呢,晕,还是请OPTO22工作人员指导你如何配置控制系统。

网友B(2008-08-01):
NIKE,addidas,李宁......也很贵

唉,只怪我们穷呀......

网友C(2008-10-09):
是这些模拟量点的通讯问题造成的!在画面里去掉configure\runtime\IO units Tags选项的"√",有时候会管用。试试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已多次碰到,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问问沈宜吧。

网友D:
snap-pac-r1 做主控制器,下面连接三块snap-pac-s1???/

为什么会这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