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DM区的设定

楼主(2008-06-25):
如何将DM****的设定做改动,PLC型号欧姆龙CPM2A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的也是这个PLC,程序里有些功能无法实现,要改DM的设置

网友B:
楼上是什么意思?要改成什么样?

网友C:
用CX-P软件,连上plc,然后在左边的列表里选内存,在弹出的窗口里先D区域的,然后就可以改任意地址的任意值了

网友D(2008-07-25):
有些位置對程序是READ ONLY(DM6144~DM6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