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额定频率下的节能?

楼主(2008-06-25):
同样的电机同样的负载工频下的电流就是比变频器输出额定频率下的电流大!是否是因为变频器提高了电机的功率因数而引起的呢?这种“节能”如何计算?

网友A:
没有细细计算过....,满载的电机功率因素一般都能到0.8,加上变频能到0.9,估计效果微乎其微,省下的电可能刚够变频器的效率损耗.

网友B:
变频器节能是不是多数只能体现在在设备的调速过程中,会比传统的调速方式更节能?也就是说在不需要调速的场合用变频器反而增加了应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