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本本通信问题

楼主(2008-06-25):
我的本本和台达的PLC通信怎么老是掉线,是USB的通信线,请高手解答,先谢了

网友A:
没说清楚,你是usb转232后和plc连接的吗?

网友B:
我今天用USB转232后和台达的PLC连接,但无法检测到PLC。该PLC内已经有程序在运行,且PLC与人机界面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会有何原因?请赐教

楼主:
不是USB转RS232是USB通信线,在网上买的

楼主:
是台达USBACAB230通信电缆

网友C:
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D:
USB转232的不稳定,最好用PC卡转232

网友E:
楼主说的USB转串口通讯不稳定的问题在下也是经常遇到,一般来说都是因为USB转232的线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现在市面上的转换器品牌可谓是多如牛毛,在买的时候要注意转换器的芯片。有很多种的。

我之前用过很多种。到现在为止,用得最稳定的就要数FTDI的芯片了(芯片类型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在设备制造商里),像什么三菱,西门子之类的本身不是232接口的通讯也很稳定的。

输出信号和台式机的一样,该有的都有。相比之下只是少了个中断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