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 紧急求助 紧急求助

楼主(2008-06-25):
各位师傅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助     我要开一个饮料店 用220V用电设备一共15000W 考虑到以后增容用380V设备 我改选380V多大电表  怎样计算的进线用多少平方的  求各位高手帮忙  先拜谢了

网友:
先请问饮料店里面哪里来的动力线?

其次,对于15kW设备全开且用220V单相供电电流进线68A。选用16平方线比较稳当。假如用三相380V供电。请考虑三相平衡问题。三相用15kw假如三相平衡用电约30A到40A左右。进线选10平方比较保险。。选择电表按照你的功率来选就对了。

如上个人看法

网友A:
60A三相电表10平方铜线

网友B:
220V用电设备一共15000W ,三相均分每相5KW,假如三相平衡用电约10A到15A左右。。考虑以后增容6平方的应该足够

网友C:
电表越大越好,就选30(120)A的三相表

网友D(2013-01-18):
引用 网友B:
220V用电设备一共15000W ,三相均分每相5KW,假如三相平衡用电约10A到15A左右。。考虑以后增容6平方的应该足够

电表大点好,不灵敏啊你懂得

网友E(2014-08-11):
各位老师讲的很好,强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