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文件在磁盘上定位

楼主(2008-06-25):
  如果一个文件的大小是已知的,且硬盘有足够的连续空间容纳该文件。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方法将文件放在硬盘的某一个固定的连续的位置上?

网友A:
楼主,你想做加密处理吗?

网友B:
加密处理吗

网友C:
什么叫 将文件放在硬盘的某一个固定的连续的位置上?

楼主:
不是做加密处理。就是将文件放在硬盘的一段连续的磁道上。并且这一段连续的磁道被文件占用后,只要文件不被删除,那么这一段连续的磁道就一直被该文件占用。文件大小是一定的。

网友D:
可能你需要了解DOS中的DEBUG程序。

网友E:
这样做的意义在那里呢,如果你就只需要把它放到那里,那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C:
牛X啊,这已经设计到底层应用了

楼主:
它是一数据库文件,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读该文件错误。我的想法是,如果把该文件放在一个连续的区域是不是会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F:
系统会尽量连续放,楼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干预它。

至于错误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