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指教和讨论

楼主(2008-06-25):
单项电源220V输入变频器输出是三相电源,请问输出的三相电源是220V呢还是380V?如果接电机远行,电机结成角行会怎样?结成星行会怎样?

网友A:
输出220.一般小电机都接成角形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单位原先有一台变频器输入电压220V输出380V三相给电机是星型的,如果输入不变,输出变成电机为角型接法的,变频器和电机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