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故障

楼主(2008-06-25):
我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上电显示F0001故障(不运行),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过流故障.谢谢!

网友A:
能复位后正常工作吗,检查相应的负载,电缆有无短路.

网友B:
               检测不好了021-62141466

网友C:
看看你设的斜坡上升时间,可以设长点看看!

网友D:
模块或驱动异常?

网友E:
同意4楼的看法,查一下模块或驱动.

网友F:
看看你15V电压正常不,还有触发板15V电压,还有2次触发电源。这些都好的就看看互感器和电流检测模块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这些都要一步一步确认。没有15V电压后面的就不用看了,就直接看为什么没有15V电压的。就这样基本上都在了。如果是我说的情况外的原因那就见鬼了。

网友G:
看一下你的变频器功率和P0307里设置的功率是不是相差太大了。

网友H:
应该检查模块和驱动........

网友I:
看看你设的斜坡上升时间

网友J:
你变频器和驱动配置没有问题吧?

楼主(2009-01-07):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K:
电流检测有问题  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