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为什么只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楼主(2008-06-25):
一个PLC为什么只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我是做数控的,对FANUC数控车PLC 有点模糊

网友A(2010-04-28):
因为plc只有两个高频输入点。前头两个如:y0.y1Q0.0,Q0.1

网友B:
但是可以用几个PLC,再用通信线缆联系

网友C:
要想控制的多 就要把你以前的PLC换掉   lgr_0306@163.com

网友D:
现在能控制4个的PLC也不少了

网友E(2010-08-21):
LZ说的应该是发那科的数控系统为什么只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吧。

其实这和PLC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一般的车床只需要两个轴(2个伺服电机)就可以进行车削加工。如果需要也可以再加一个轴。

网友F:
omorn的CQMIH就可以控制4个电机

网友E:
数控系统里的电机控制方式和纯PLC是不一样的。

以发那科0iD车床系统来说,可以控制两个路径,最多8轴。每个路径最多控制5个轴,4轴联动,4个PLC轴。

属于系统的规格,与PLC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G(2014-04-24):
一个PLC可以控制很多伺服,只要所有的伺服电机不是在同一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