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码盘是否适用于快速起停和精确定位的应用?

楼主(2008-06-26):
请问这个问题,那位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要求精确定位,建议用伺服电机

楼主:
说精确也不是很精确~1000线的编码盘能够定位到5线以内就可以~
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无刷电机+码盘这种方式,就是伺服电机,能否应用于快速起停和精确定位,主要看你的要求是怎样,快速起停的时间是多少?精度要求是多少?需要有个具体数值才能判断,另外实现控制也要看选用怎样的驱动器和控制器.

网友C:
这已经是伺服了,不过更专业的直流伺服电机请登录网站WWW.SHERRY-MOTION.COM

网友D:
NO,无刷电机+码盘这种方式,并不等于伺服电机,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日本TSUKASA的;当然也有日本东方的,相当于伺服电机的功能,主要看电机与码盘的参数,才能决定是否能等于伺服否?

楼主所问的问题还得拿参数出来讨论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般小型的DC无刷电机加简易型的码盘配出来的是不能非常高的精密定位的。

楼主:
谢谢 詹先生,一般的无刷电机可能在转动惯量等参数上上与专门的无刷伺服电机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也就决定了他不可能达到非常高的精度,所以我是想用他达到1000线的编码盘能够定位到5线以内的定位效果~或许有可能
另外就是想问一下一般的无刷电机在空载的时候,从静止转到80%全速,大概典型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D:
一般是十几个微秒吧,很快的

网友E:
时间 ~=  80%全速 * (电机转子惯量+负载惯量)/ 电机最大输出转距

楼主:
多谢!!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电机是使用方波驱动好还是正弦波驱动好呢?

网友F:
如果有精确定位需求,还是用正弦波电机更佳。

楼主:
正弦波驱动的无刷伺服电机是否就是交流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