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回路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们厂自动控制用的是DCS系统,电机启动在DCS系统至少要有三个信号--启动、运行、准备(ready)。有一次,星三角启动电机控制回路的保险烧了,发现保险接地,但没找到接地点,于是便把那根接地线(查到的)拆了,在DCS画面上仍开不起来,且报警,无准备信号,测得准备信号继电器线圈两接线端都带了电。后来在自动化的卡上有0拨到1,电机就开起来了,再拨到0,电机停了,准备信号又有了,准备信号继电器线圈两接线端恢复正常了。现在DCS画面上报警也解除了,开停没问题了。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出问题了,请高手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B:
提供一张原理图,好分析。

网友C:
准备(ready),是电器备妥无故障,后来在自动化的卡上有0拨到1,这可能是强制.

网友D:
   无图不好分析。  建议贴一张图上来~

网友E(2009-08-31):
线圈带电不一定触点就闭合了啥 有时候触点烧了或则粘死了。。 你可以先把准备信号 在DCS那边先短起来看看  啥  先判断到底是那个问题

网友F(2011-04-12):
柜子上有没有备妥指示灯,若是亮的,就可能是备妥那跟线到模块之间有接触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