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T文本通讯疑问

楼主(2008-06-26):
我想用485和k7mdru20连接!!不知选哪一个选向!!望各位高手告知!!谢谢!!

楼主:
我在线等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回啊!!难道高手都要在晚上才出现么??

网友A:
485的没试验过

232的很容易连接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我也没连过,楼主 不妨打电话去LS公司问问吧!!!我连的也多是232方式哦!!

楼主:
我曾经自己做了三根线,PC-PLC      PLC-XGT         XGT-PC   用232的接口,传程序调试太麻烦了!!三根线老是拔来拔去!!太麻烦了!!用485的话!!调试稍微好一点!!最起码可以一边调试一边电脑监测啊!!

网友A:
PLC的编程口就是两个232的

2  3  5一组

4    7  5一组

自己做条线就可以了

没利用好吧

呵呵!

网友B:
那请教楼上有这样试过没?就是将PLC那2、3、5连接之电脑做程序下载用。然后再将PLC那4、7、5连接之文本!!有这样试过没???我的问题是如同“哈雷”所说的:三根线老是拔来拔去!!太麻烦了!!

网友A:
别的文本用过 LG没试验

没有文本

网友B:
别的文本用过 LG没试验

---------------------------------------------------------------------------------

那别的文本可以和我上面所说的方法连接吗????

网友C(2008-07-29):
谁知道LG的文本显示器密码怎么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