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态profibus-dp参数下载时提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26):
请问各位高手下载参数时,这两个图是要确认什么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图是要给用户提示什么的?谢谢。

网友A:
要给用户提示:下载的目标模块是否是用户所期望的模块,因为除了CPU上附带的DP模块外,也可以下载至网络中任何一款DP模块中,同时,一台PLC上也可以附带有DP通讯模块,因此要用户确认,避免由于用户的第一次失误导致下载到一个并不需要下载的模块,从而导致停机带来的损失。

以上!

网友B:
说简单点,就是选择您要下载路径的目标.

网友C:
按照那个地址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都是默认的路径

根据它的要求来就可以了

网友E:
一楼的说的很准确,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