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表面波无源无线传感器

楼主(2008-06-26):
据文献介绍,这种无源无线传感器可用于很多测量场合,目前类似公交卡,ID射频识别芯片等都是使用同一技术。但作非数字传感功能的实例却没见过

急求相关信息

网友A(2009-05-04):
做模拟的传感功能没问题,可以做汽车的胎压检测,我看过文献。

网友B:
声表面波无源无线传感器和目标识别器的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1]。声表面波器件的电-声、声-电转换和高效蓄能特性为声表面波器件的无源无线应用奠定了基础。由于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应,叉指换能器能够将电磁波和声表面波相互转换,即实现机电能量互换。由于声表面波的频率至少大于10MHz,属于电磁波射频范围,所以声表面波器件可以直接从空间耦合射频电波,实现无源、无线工作方式。声表面波器件的这一特性结合它的二元以及多元编码功能,首先被用作无线非接触识别器[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源无线声表面波传感器是近十来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传感器,在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应用的例子,展现出非常诱人的发展潜力,然而,大多数无源无线传感器研究集中在延迟型和谐振型声表面波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问题研究。由于空间激励的电磁能量有限,传感器的体积较小,并且无法高效的收集和储存电磁能量,其传感距离非常近,限制了应用和普及。如何提高传感距离和信噪比是今后无源无线传感器的关键。此外,对于特定结构和测量参数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传感器数量与传感距离之间矛盾等。因此,针对现有无源无线声表面波传感器存在的问题,对储能的、仿人的、自诊断的、自处理的、高精度的、超小型化的、远距离的压电无源无线智能化传感器原理和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