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国内实现380V/60HZ的试机?

楼主(2008-06-26):
我们给国外客户定购了一套设备,按照老外的要求380V/60HZ的供电要求制作,可老外要求在发货前给他们试机。我担心直接用我们380V/50HZ的电压试机会出现问题,机器电气部分有电机,加热管和控制变压器,总功率大约5KW,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380V/50HZ转变成380V/60HZ吗?变频器或者变压器可以吗? 最好投资要小。

网友A:
变频器可以的,只要将输出调到380V60Hz就可以,但要注意加速时间的影响

网友B:
用变频器啊

网友C:
只能用变频电源了 ;

网友D:
用变频器是不可以的,你有电机、加热管和控制变压器。

你可以用变频电源,市面有卖。

欢迎加入QQ群:64262723

网友E:
最好还是用变频电源比较保险!

楼主:
变频电源5KVA的要多少钱呀?可不要太贵了,因为试机后我们就没用了

网友F:
用变频电源.  或者找台发电机频率开到 60HZ  就行.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qwert106 Xqwert106
积分:9
帖子:9注册时间:2008-4-11 10:15:42 5楼 回复时间:2008-6-27 16:27:41 用变频器是不可以的,你有电机、加热管和控制变压器。

你可以用变频电源,市面有卖。

欢迎加入QQ群:64262723
请问5楼说的正确吗?不能用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