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知识

楼主(2008-06-26):
电气安全知识培训
安全用电包括三个方面:供电系统的安全、用电设备的安全及人身安全三个方面,它们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供电系统的故障可能导致用电设备的损坏或人身伤亡事故,而用电事故也可能导致局部或大范围停电,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
作为企业的员工,主要是要掌握如何安全、可靠地用好电能。员工不管在那个岗位上,都要和电打交道,每个员工都应该学会电的一些基本知识。有些知识看着简单,但有时是含含糊糊,是是非非。有时这种似懂非懂,也是发生事故的原因。
一、电气事故的特点
1.危险因素不能被感觉器官察觉而预防。象飞速旋转的机器、红热的钢水、燃烧的火焰、难闻的毒气、危险的高空、汹涌的洪水等都能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觉而预防。而电却是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可以说也没有声音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对它的存在容易被忽视,对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样就 容易出事故。
2.电气事故的危险性大,损失严重,死亡率也较高。电气事故一旦发生,轻则损坏设备、造成停电影响生产;人如触电轻则电伤,重则致残,甚至死亡;电气事故还能引起电气火灾,有的场所还有可能引起爆炸。
3.预防电气事故的发生,必须具备必要的电的一些基本知识,对电一无所知,那电就会时时处处都威协着你。
4、电气事故发生时,来得突然,毫无预感,人一旦触电,自身失去防卫能力。
二、触电事故的特点
1.从触电的电压等级看,触电多发生在低压线路上,尤其是在380/220V电压段上。在这个电压段上,接触的人员广,人员也比较杂,相对来说比较缺少电气知识。而在高压的情况下,接触的人员一般经过专门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还有安全的组织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来保证。所以预防触电事故的重点应该放在低压线路和设备上。
2.触电对人体的伤害。人体触及带电体,并使人体构成闭合回路,就会有电流通过人体对人体造成伤害。这种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有电击和电伤。
电击:电流通过人体内部,直接造成对内部组织的损害,这是最危险的触电伤害。
电伤:是电流直接或间接造成对人体表面的局部损伤。电伤包括电灼伤,电烙印和皮肤金属化。
触电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一般电击和电伤往往同时发生,但绝大多数触电死亡事故都是由于遭电击造成。
3.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人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与同一根带电导线接触,后果将是千差万别的,就是因为电流对人体的作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1)电流大小的影响
通过人体内部的电流越大,人的生理反应和病理反应越明显,引起心室颤动的时间越短,致命的危险性越大。按照人体呈现的状态,可将通过人体内部的电流分为三个级别。
A、感知电流 使人体有感觉的最小电流称为感知电流。工频的平均感知电流,成年男性1.1MA;成年女性0.7MA,直流电均为5MA。感知电流对身体没有大的伤害,但由于突然的刺激,人在高空或在水边或其他危险环境中,可能造成坠落等间接事故。
B、摆脱电流 人体在触电后能自行摆脱带电体的最大电流为摆脱电流。工频平均摆脱电流,成年男性16MA;成年女性10MA;直流电均为50MA,儿童更小些。这还与触电的形式有重要关系。
C、致命电流(室颤电流) 人体发生触电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最小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室颤电流)。一般情况下,通过人体的工频电流超过50MA时,心脏就会停止跳动,出现致命的危险。实验证明:电流大于30MA时,心脏就会发生心室颤动的危险,因此30MA也是作为致命电流的又一极限。 漏电保护器的电流漏电脱扣器电流也是定为30MA,就是此理。
4.影响触电后果的主要因素
1)、通过人体的电流量,道理很简单,通过的电流越大,危险性越大。
2)、通电的时间,这也很明显,通电的时间越长,危险性越大。
3)、人体的电阻,人体的电阻主要起作用的是皮肤表面角质层电阻。但影响它的因素很多。
A,与通过人体的电流值和持续时间成反比;
B,与外加的电压值成反比;
C,与接触面积和接触紧密度成反比;
D,与皮肤的完整性成正比;
E,与皮肤的湿度成反比。
4).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有关。电流通过人体神经中枢或心脏,容易致人于死命。危险程度:手到脚-手到手-脚到脚,依次减小。人的体质,精神状态对触电的后果影响也很大。
5).通过电流的频率,交流电对人体最危险的频率是10-100赫兹,工频电是50-60赫兹这是最危险的,高于或低于危险性都减少。
5.触电的种类
1)单相触电 当人体直接碰触到带电设备的某一相,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这种触电现象为单相触电。
单相触电时电流从相线经过人体-大地-接地极-中心点。该回路中有三个电阻,人体电阻、人体与地的接触电阻、接地极电阻R
       220V
I= ------------≈0.22A,这还是很危险的,但是如能增加R,危险性就能大大减
   (800~1000)+4+R
小,这也是防护用品的作用。
2)两相触电 人体同时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中的两相导体,电流从一相导体通过人体流入另一相导体构成回路,这种触电现象为两相触电。
两相触电时,回路中只有人体电阻。
两相触电时,电压是线电压380V 防护用品起不了作用,这是最危险的触电方式。
3)跨步电压触电 当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在发生接地短路时,接地电流通过接地点以半球面形状向地中扩散,在地面上形成电位分布,人在接地点附近行走,二脚间(跨步为0.8M左右)就有电位差,这就是跨步电压。因跨步电压引起的触电称为跨步电压触电。
4)接触电压触电 人站在发生接地短路故障的设备旁边,手触及故障设备外壳,手和脚之间存在电位差,这就叫接触电压,由于接触电压而引起的触电称为接触电压触电。由于鞋、地板等的压降存在,人体受到的接触电压,往往小于故障设备的漏电电压,为此,严禁裸臂,赤脚操作电气设备。
6.触电的环境
工作环境的分类,从触电危险性角度考虑,工作环境分普通环境、危险环境、和高度危险环境。
1)普通环境 触电危险性比较小,环境干燥,相对湿度不超过75%,无导电粉尘,金属占有系数即金属物品占有面积与建筑面积之比不超过20%,地面由木材、沥青或瓷砖等非导电材料制成的场所。如:仪表装配车间、试验室、办公室、住宅等
2)危险环境
A。潮湿(相对湿度大于75%)。
B。空气中有导电尘埃。
C。金属占有系数大于20%。
D。高温(高于30℃。
E。地面是泥、砖、湿木板、水泥地,金属及其它导电性地面。
如:金工车间、锻工车间。热处理车间、水泵房、空压站、变配电所。
3)高度危险环境
A。特别潮湿。
B。有腐蚀性气体、蒸气、或游离物气体。
C。危险环境中,有二条以上者。
如:铸工车间、锅炉房、酸洗房、电镀房、化工厂的大多车间。
7、触电的季节 雨季和夏季是触电的多发季节。
雨季,天气潮湿,影响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容易引起触电事故的发生。
夏季 天气炎热,多汗、衣少、容易触电。
8、触电人群 触电事故多发生在青年工人和新工人居多,这些人群缺少工作经验和安全知识,他们应该是安全教育的重点人群。
四,预防触电的措施
1、采用安全电压
我们平时经常会问,这个电危险吗?是高压,还是低压?其实这种问法不太科学。所谓的高压指的是250V以上的电压,低压是250V及以下的电压,低电压不是安全电压。
交流工频安全电压的上限值,在任何情况下,两导体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都不得超过50V。我国的安全电压的额定值为42、36、24、12、6V。如手提照明灯、危险环境的携带式电动工具,应采用36V安全电压,金属容器内、隧道内、矿井内等工作场合,狭窄、行动不便及周围有大面积接地导体的环境,应采用24或12V安全电压,以防止因触电而造成的人身伤害。
2、保证有足够的绝缘强度
电气设备运行时的带电部分,应在其外部包以绝缘物,绝缘物的质量应和设备采用的电压等级、运行环境、运行地点、运行条件相符合。这对预防触电事故的发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如有些手动工具采用双重绝缘,确保安全。
3、预防触及带电部分
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如不能包以绝缘物,如;行车的滑触线。汇流排等。则应设置专门的屏护,或放置于人不能触及的高处。
4、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具
带电工作时,要采用绝缘安全工具,如绝缘棒,绝缘钳、验电器、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等。
在操作电气

网友A(2009-06-08):
谢谢,收藏了,以后多学习

网友B:
一向单手操作,,顶多电破个皮,

俺电阻相对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