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

楼主(2008-06-26):
我现在要测的系统的温度值,测量的是热电阻检测出来的,电压值和温度值好象不是成正比关系的,怎么样处理呢.是成指数关系的吗?

网友A:
应该是正比关系,你用的哪种模块?一般都是内部转换好的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看了点书,用的是200的还是300的,300中有个FC105可以用来做温度,我也正在做,多多联系,

网友C:
不了解这个模块。不过,如果不能直接采集TC/RTD信号,那就的买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D:
主要是变送器,成本高,应该是可以采集的,你看看手册!

网友E:
西门子通用模拟量模块可以直接测量 热电阻 信号的,只用把模块后面的 小方块 调到A (和硬件配置中应该相同)

然后在程序中调用FC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