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micro触摸屏,订货的时候带不带与200连接的线???

楼主(2008-06-26):
订货TP177micro触摸屏,包含与200的连接线吧???

是不是需要单独订触摸屏和200的连接电缆?

网友A:
要单独定!!!!!!!!11

网友B:
肯定不带,需要定的

网友C:
自己可以做的

网友D:
一般屏蔽双绞线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单独定!!!!!!!!11

网友F(2009-06-30):
自己做,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般屏蔽双绞线就可以

网友H:
一般屏蔽双绞线就可以,用九针插头焊好就行,只用3#和8#端子就可以。

网友I:
西门子的触摸屏好像是都不带线的。

网友J:
自己做就可以了啊,很容易的,以前我做过70米左右通讯没问题的

网友K:
不带的,要单独订

西门子触摸屏大量现货供应,价格优势产品

江丽 电话027-50703672 13277999944
QQ:1205257528

1. 6AV6545-0BB15-2AX0 TP170B 6" 蓝色 512K内存触摸屏

2. 6AV6545-0BC15-2AX0 TP170B 6" 彩色 512K内存触摸屏

3. 6AV6545-0CA10-0AX0 TP270 6" 256色 2M内存触摸屏

4. 6AV6545-0CC10-0AX0 TP270 10" 256色 2M内存触摸屏

5. 6AV6545-0DA10-0AX0 MP370 12" 256色触摸屏

6. 6AV6545-0DB10-0AX0 MP370 15" 256色 触摸屏

7. 6AV6542-0BB15-2AX0 OP170B 蓝色 MPI/PROFIBUS DP 操作屏

8. 6AV6542-0CA10-0AX0 OP270 6" 256色 2M内存 操作屏

9. 6AV6542-0CC10-0AX0 OP270 10" 256色 2M内存 操作屏

10.6AV6545-0AA15-2AX0 TP070 5.7" 蓝色 128K用户内存触摸屏

11.6AV6545-0AG10-0AX0 MP270B 10" 触摸 256色 4M内存触摸屏

12.6AV6545-0BA15-2AX0 TP170A 6"蓝色 256K内存触摸屏

13.6AV6642-0DC01-1AX0 OP177B 5.7寸 用户内存2048K 蓝色 触摸屏

14.6AV6643-0BA01-1AX0 OP277 5.7寸 用户内存4M 代替OP270 触摸屏

15.6AV6643-0CB01-1AX1 MP277 7.5寸 用户内存6M 触摸

16.6AV6643-0CD01-1AX1 MP277 10.4寸 用户内存6M 触摸

17.6AV6643-0DB01-1AX1 MP277 7.5寸 用户内存6M 代替MP270

18.6AV6643-0DD01-1AX1 MP277 10.4寸 用户内存6M代替MP270

19.6AV6640-0AA00-0AX0 TD400c文字显示器 4行显示 15按键

20.6AV6640-0DA11-0AX0 K-TP178MICRO S7-200 6"触摸屏

21.6AV6642-0AA11-0AX0 TP177A 5.7寸 用户内存512K 代替TP170

22.6AV6642-0BA01-1AX0 TP177B 256色 代替TP170B触摸屏

23.6AV6642-0BC01-1AX0 TP177B 单色 代替TP170B mono 触摸屏

24.6AV6642-0DA01-1AX0 OP177B 5.7寸 用户内存2048K

25.6AV6643-0AA01-1AX0 TP277 5.7寸 户内存4M 代替TP270触摸屏

26.6AV6644-0AA01-2AX0 MP377 12寸触摸屏

27.6AV6640-0CA11-0AX0 TP177MICRO S7-200 6" 蓝色触摸屏

28.6AV6641-0AA11-0AX0 OP73 3" LCD 触摸屏

29.6AV6574-2AC00-2AA0 CF卡 128M存储卡

30.6AV6542-0DA10-0AX0 MP370 12" 键控 256色操作屏

31.6AV6542-0AG10-0XA0 MP270B 10.4 寸

32.6AV6545-0AA10-0XA0 TP070 触摸屏

33.6AV6642-0AA11-0AX0 TP177A 5.7寸 用户内存512K 0 蓝色 触摸屏

34.6AV6542-0BB15-2AX0 OP170B 蓝色 MPI/PROFIBUS DP口触摸屏

网友L:
是要单独订的  就是PPI电缆

网友M: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N(2009-08-28):
自己做一条方便的.找二个9针串口插头按3-3;8-8连接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