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变频器无规律故障报警?

楼主(2008-06-26):
      我厂有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带的电机都是一样的,但都无规律报警F001,(大概一天出一次,或连续出几次,将电机转速调快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查资料为过电流,检查电机和电缆都未发现任何问题,后又检查变频器的参数都正常,能正常工作时检测电流也正常,后询问厂家说是现场干扰引起的,(电缆有20米左右,为带屏蔽电缆)。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相似故障?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过电流,估计电流检测TL084快坏了,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通病.

网友B:
碰见这种故障多了

通病

网友C:
检查50V1UF驱动电容 共12个

网友D:
机器是不是太脏了,模块温度升高也会报过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等设备能停下来的时候,就按照大家说的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