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比武口试题库之电气篇

楼主(2008-06-26):
D1.发电机为什么不采用三角形接法?
① 如果采用三角形接法,当三相不对称时,或是绕组接错时,会造成发电机电动势不对称,绕组内产生环流,如果这种不对称度比较大,那么环流也很大,会使发电机烧毁。
② 星形接线可以抵消发电机因为齿或槽铁芯而产生的高次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
D2. 五防功能内容?解锁钥匙使用和装置停用规定?
⑴误分、合开关⑵带负荷拉、合刀闸⑶带电挂接地线、合接地刀闸⑷带地线合刀闸、开关
⑸误入带电间隔;⑴操作时装置故障,确认操作无误,⑵经总工或当值值长同意。
(3)装置故障处理、检修需要,有安全措施、做好监护(4)停用应有申报手续
D3. 发电机电压达不到额定值有什么原因?
①磁极绕组有短路或断路;②磁极绕组接线错误,以致极性不对;③磁极绕组的励磁电流过低;④换向磁极的的极性错误⑤励磁机整流子铜片与绕组的连接处焊锡熔化⑥电刷位置不正或压力不足⑦原动机转速不够或容量过小,外电路过载。
D4. 汽轮发电机的振动有何危害?引起振动的原因有哪些?
①使机组轴承损耗增大②加速滑环和碳刷的磨损③励磁机碳刷易冒火,整流子磨损增大,整流片开焊,电枢绑线断裂④发电机零部件松动损伤⑤破坏建筑物;原因多方面可分为电磁原因和机械原因:电磁原因:转子两点接地、匝间短路、负荷不对称、气隙不均匀等
机械原因:找正不正确、靠背轮连接不好、转子旋转不平衡等
D5. 发电机启动前应作哪些实验?
①断路器、灭磁开关、励磁开关的合分试验;②断路器与灭磁开关、整流柜的联锁试验
③调速电机动作试验④磁场变阻器调节试验⑤整流柜风机联锁试验⑥断水保护动作联跳断路器和灭磁开关试验⑦主汽门关闭联跳断路器、灭磁开关试验
D6. 对厂用电备自投装置有哪些要求?
①不论什么原因工作母线失去电压时,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均应启动;②工作电源断开后,备用电源才能投入;③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只允许动作一次;④备用电源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以使负荷的停电时间尽可能短为原则;⑤电压互感器二次断线时,备用电源自投装置不应误动作⑥当备用电源无电压时,备用电源自投装置不应动作。
D7. 发电机转子绕组两点接地故障有哪些危害?
①发电机转子绕组两点接地后,相当于一部分绕组短路,两个接地点之间有故障电流流过,它可能引起线圈燃烧和由于磁路不平衡引起发电机剧烈振动;
②转子电流流过转子本体,如果电流大可能烧坏转子铁芯
③ 由于转子本体局部通过电流,引起局部发热,使转子缓慢变形而偏心,进一步加剧振动。
D8. 厂用电跳闸处理要点?
①工作电源跳,备用联动成功,复位开关位置,检查保护情况②备用电源未联动,无母线故障保护动作,确认工作电源开关已跳闸,可强送备用电源一次③备用电源投入后跳闸不得再次投入④工作分支过流动作,闭锁备自投时不得解除强送备用电源
⑤ 母线失电,注意复位将停止设备开关复位至停止状态
D9. 变压器紧急停用条件有哪些?
变压器内部声音很大,很不正常,有爆裂声;油枕或防爆筒喷油;在正常负荷和冷却条件下,变压器温度很不正常并不断上升;严重漏油使油面下降,并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油色变化过大,油内出现大量杂质;套管有严重的破损和放电现象;发生人身事故;变压器着火;套管接头和引线发红、熔化或熔断;冷却装置停运超过规定时间时.
D10. 励磁系统有哪些作用?
调节励磁维持电压稳定;使各机组无功功率合理分配;正常运行和事故情况下提高动态稳定和静态稳定能力;显著改善系统的的运行条件;发电机跳闸后迅速减磁,防止过电压
D11. 为什么要装设断路器失灵保护? 断路器失灵保护的动作条件是什么?
电力系统中,有时会出现系统故障保护动作而断路器拒动的情况,此时可能烧坏设备,扩大事故范围,破坏系统稳定,因此对于重要的高压电力系统,需装设断路器失灵保护
条件①故障元件的保护出口继电器动作后不返回;②在故障元件保护的保护范围内依然存在着短路,失灵判别元件启动.
D12. 主变压器一般应装设那些保护及作用?
⑴瓦斯⑵差动或电流速断⑶过流或复合电压启动过电流⑷负序过流⑸零序电流、电压
⑹过负荷⑺过励磁⑻通风
D13. 运行中的变压器进行什么工作时,重瓦斯改为“信号”位置运行?
⑴进行注油和滤油时⑵进行呼吸器畅通工作或更换硅胶时⑶开、闭气体继电器连接管上的阀门时⑷在瓦斯保护及其二次回路上进行工作时⑸打开放气、放油和进油阀门时
D14. 发电机应装哪些保护及作用是什么?
⑴纵差⑵逆功率⑶定子接地⑷转子一、二点接地⑸失磁⑹定子、励磁绕组过负荷⑺过流
⑻过电压⑼负序过流⑽横差
D15. 什么是系统的最大、最小运行方式?
最大运行方式指在被保护对象末端短路时,系统的等值阻抗最小,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最大的运行方式。最小运行方式指在被保护对象末端短路时,系统的等值阻抗最大,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最小的运行方式。
D16. 发电机失磁的危害?象征?处理?
危害:⑴转子各部分温度升高过热;⑵发电机失步,机组产生振动;⑶定子电流增大,定子绕组温度升高;⑷系统电压将下降,威胁系统安全;⑸将造成其它发电机组的过电流
象征:⑴转子电流为零或接近于零;⑵定子电流显著升高并摆动;⑶有功功率降低并摆动;
⑷机端电压显著下降,且随定子电流摆动;⑸无功功负值,进相运行
处理:⑴对于不允许无励磁运行的发电机应立即从电网上解列。⑵对于允许无励磁运行的发电机,迅速降低有功功率到允许值;⑶迅速启动备用励磁机等恢复励磁;
⑷在规定时间内仍不能使机组恢复励磁,解列发电机系统.
D17. 发电机主油开关非全相事故的象征?危害?处理?
象征:发电机解列后静子电流表仍有指示危害:产生的负序电流烧损发电机转子
处理:⑴正常发电机解列拉开主油开关后,确认无电流后方可减磁停机
⑵如有电流指示,开关出现非全相时,严禁降压,灭磁,汽轮机打闸,维持汽轮机转速,保持发变组电压与系统电压相同;设法将未跳开相开关打闸或用其它开关串代或停母线解列。
⑶运行中主油开关跳闸,发生非全相事故,开关失灵保护动作
⑷如未接失灵保护,立即将发电机所在母线停电,解列机组
D18. 发电机同期并列条件及原因?并列时注意事项?
条件及原因:⑴电压差<±5%,产生无功性质冲击电流⑵频差<±0.2Hz,产生有功性质的冲击电流⑶相位相同,产生超过额定电流的冲击电流,振动⑷项序相同,短路
注意事项:⑴升压时,注意定子应无电流⑵检查定子三相电压平衡。⑶检查静、转子无接地。
⑷同期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D19. 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及原因?变压器充电时注意事项?
条件及原因:⑴接线组别相同,产生大的环流。⑵变比差值<±0.5%,产生大的环流。
⑶短路电压(阻抗)<±10%,负荷分配不均,可能一台欠载,另一台过载。⑷容量比不超过3:1,负荷分配不均
注意事项:⑴禁止用发电机全电压充变压器。⑵用高、中压侧充电。⑶用有保护侧充电
D20. 发电机升压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升压不易过急,应使发电机定子电压逐渐上升到额定值;升压过程中观察定子电流表应无指示;检查定子三相电压应平衡;定子电压与转子电流的相应值应正常;定子电压达到额定值,转子电流达空载数值时,励磁调节器电位器或磁场变阻器的手轮转动位置应正常。
D21. 怎样正确测量设备绝缘?
⑴不同电压等级设备选择不同电压兆欧表⑵测量线绝缘良好且分开⑶测量前试验兆欧表正常⑷被测设备停电⑸被测设备短路放电⑹兆欧表应放置平稳保证安全距离⑺兆欧表的“G”端正确使用⑻注意低压设备控制回路接零的影响⑼高压设备两人进行
D22. 运行中为什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能开路?
⑴正常二次电流起去磁作用,二次电压低(几十伏)⑵二次开路,二次电流去磁作用消失
⑶一次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磁通巨增⑷二次圈数多,产生高电压,损坏二次绝缘
⑸磁感应剧增,铁芯过热烧坏绝缘
D23. 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负载过重;单相运行;电压过低或接线错误;定子绕组接地或匝间、相间短路;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绕组接头松弛;鼠笼式电机转子断条;定转子相互摩擦;通风不良
D24. 工作票制度和操作票制度有哪些作用?
⑴有利于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使各方面的安全负责人的责任明确,各负其责。⑵有利于确定设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