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08-06-26):
这样做可不可以?有什么问题吗?第一次做,谢谢指教啊~

楼主:
谁来帮我看下啊?第一次做着玩意啊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觉得停止用的多功能端子可以用成常开点的,接通一下就为停止信号.

楼主:
哦,这样啊,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电压最好加一个接触器来控制,(我厂德国进口的设备都是这样的)停止按钮还是用常闭的,用常开的要是接触不良岂不是不能停机。

网友C:
R1A R1C上电后变频器正常是闭合的,上电后如果变频器故障或变频器未上电是断开的,怎么没看见你的KA1的线圈?

楼主:
如果我不用继电器,而是直接用按钮开关控制起停有没有问题?

楼主:
1.接触器我看了下他们手册,给的例图是有,我觉得没必要,用户也想省钱;

2.KA1的线圈就是这图里面的KA,截图的时候“1”给截掉了

3.我现在想不用继电器了,现场直接用按钮控制起停,远程直接由DCS送出的脉冲信号控制,各位给个意见,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没看到现场跟DCS之间频率给定的切换在哪里啊~

难道是你的LI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