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倒闸操作问答题1

楼主(2008-06-26):
第一节 电气设备倒闸操作的基本知识和原则
178.什么是倒闸操作?
答:倒闸操作是将电气设备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的操作,分运行、热备用、冷备用、检修四种状态。
运行状态:是指电气设备的隔离开关及断路器都在合闸状态且带电运行;
热备用状态:是指电气设备具备送电条件和启动条件,一经断路器合闸就转变为运行状态;
冷备用状态:电气设备除断路器在断开位置,隔离开关也在断开位置;
检修状态:是指断路器、隔离开关均断开,相应的接地隔离开关在合闸位置。
179.倒闸操作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倒闸操作的主要内容有:
(1) 拉开或合上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2) 装设或拆除接地线(合上或拉开接地隔离开关);
(3) 投入或退出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改变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运行方式或定值;
(4) 安装或拆除控制回路或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
(5) 改变有载调压的分接头、消弧线圈的分接头位置;
(6) 所用电源切换;
(7) 断路器改非自动等一些特殊的操作。
180.变电所现场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才能进行倒闸操作?
答:变电所现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才能进行倒闸操作:
(1) 倒闸操作的操作人和监护人需经考试合格,名单经有关领导批准正式公布;
(2) 现场一次、二次设备要有明显标志,包括命名、编号、转动方向、切换位置指示以及区别电气相别的漆色;
(3) 要有与现场设备和运行方式相符合的一次系统模拟图及二次回路原理和展开图;
(4) 除事故处理外的正常操作要有确切的调度命令和合格的操作票;
(5) 要有统一确切的操作术语;
(6) 要有合格的操作工具、安全用具和设施,包括对号放置接地线的专用装置。
181.倒闸操作的基本步骤有哪些?
答:(1) 发布和接受操作任务;
(2) 填写操作票;
(3) 审查与核对操作票;
(4) 操作执行命令的发布和接受;
(5) 进行倒闸操作;
(6) 汇报、盖章与记录。
182.倒闸操作中“五防”指的是什么?
答:(1) 防止误拉、误合开关;
(2) 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3) 防止带电挂接地线或合接地隔离开关;
(4) 防止带接地线或接地隔离开关合闸;
(5) 防止误人带电间隔。
183.倒闸操作时把“六关”指的是哪六关?
答:(1) 操作准备关;
(2) 操作票填写关;
(3) 接令关;
(4) 模拟预演关;
(5) 操作监护关;
(6) 操作质量检查关。
184.倒闸操作应遵循什么顺序进行?
答:倒闸操作应遵循以下顺序进行:
(1) 设备停电检修时倒闸操作的顺序。运行状态转为热备用,转为冷备用,转为检修。
(2) 设备投入运行时倒闸操作的顺序。由检修转为冷备用,转为热备用,转为运行。
(3) 停电操作时倒闸操作的顺序。先停用一次设备,后停用保护、自动装置;先断开该设备各侧断路器,然后拉开各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
(4) 送电操作时倒闸操作的顺序。先投入保护、自动装置,后投入一次设备;投入一次设备时,先合上该设备各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最后合上该设备断路器。
(5) 设备送电时倒闸操作的顺序。合隔离开关及断路器的顺序是从电源侧逐步送向负荷侧。
(6) 设备停电时倒闸操作的顺序。与设备送电顺序相反。
以单电源线路为例:
应按照拉开断路器、检查断路器确在断开位置、断开断路器合闸电源、拉开负荷侧隔离开关、拉开电源侧隔离开关、断开断路器操作电源的顺序进行。如果线路装有自动装置,拉断路器前应考虑退出相应的自动装置。
拉隔离开关前必须进行两项重要操作:首先检查断路器确在断开位置,目的是防止拉隔离开关时断路器实际并未断开而造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误操作;还应考虑到在拉隔离开关的操作过程中断路器会因某种意外原因而误合的可能,因此还需断开该断路器的合闸电源。
在停电拉隔离开关时,可能会出现两种误操作:一是断路器未断开,误拉隔离开关;二是断路器虽已断开但拉隔离开关时走错间隔,错拉不应停的设备,造成带负荷拉隔离开关。若断路器未断开,先拉负荷侧隔离开关,弧光短路发生在断路器保护范围以内,出现断路器跳闸,可切除故障缩小事故范围;若先拉电源侧隔离开关,弧光短路发生在断路器保护范围以外,断路器不会跳闸,将造成母线短路并使上一级断路器跳闸,扩大了事故范围。
185.倒闸操作有哪些技术规定?
答:倒闸操作时,需遵守以下技术规定:
(1) 线路的送电操作。先合入母线侧隔离开关,再合人线路侧隔离开关,最后合上断路器。停电操作则与送电操作顺序相反。
(2) 倒换母线操作。先合上母联断路器,取下母联断路器的操作熔断器,再将待停母线的负荷倒至运行母线,检查无误后,将母联断路器的操作熔断器装上,断开母联断路器。
(3) 变压器操作。停电时应先断开低压侧、中压侧断路器,最后断开高压侧断路器。送电的顺序则相反。llO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送电操作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186.操作票的作用是什么?
答:操作票的作用是确保正确迅速地完成操作,防止因误操作造成人身、设备和停电事故。严格执行操作票进行倒闸操作,遵照倒闸操作的基本原则和规律进行,可以提高操作的效率,可以有效地防止误操作事故的发生。
187.倒闸操作时,哪些内容必须填入操作票中?
答:下列项目应填人操作票中:
操作任务;应拉、合的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检查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位置;检查接地线是否拆除;检查负荷分配;装拆接地线;安装或拆除控制回路或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切换回路和检验回路是否确无电压;装、拆绝缘隔板;投、退保护连接片;断开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操作电源等。
188.操作票填写的规定有哪些?
答:操作票填写的规定有:
(1) 操作票应填写设备的双重名称,即设备名称和编号。
(2) 操作票应认真填写,不得随意涂改。操作票应用钢笔填写,应严格要求,最好使用碳素墨水填写。票面应填写清楚、整洁、无破损。
(3) 操作票必须先编号,并按照编号顺序使用。作废的操作票应加盖“作废”章,已操作的操作票应加盖“已执行”章。
(4) 一个操作任务填写的操作票超过一页时,在本页票的最后一栏内应写“下接××页”,填写完毕,经审核正确后,应在最后一项操作项目下面空格内加盖“以下空白”章。应将操作开始时问、操作结束时间填写在首页,发令人、值班长、操作人、监护人和“已执行”章盖在首页和最后一页。
(5) 操作票中人员的安全责任。填写人、审核人对操作票的正确性负责,操作人和监护人对操作票的正确性和操作的正确、完整性负责,值班负责人对操作的全过程负有检查、监督责任。
(6) 一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
189.倒闸操作的过程有哪些规范要求?
答:(1) 调度预发令时,接受操作任务并复诵无误;
(2) 监护人交待操作任务并说明操作注意事项,操作人核查模拟图板,填写操作票;
(3) 监护人审票,发现错误应由操作人重新填写;
(4) 监护人与操作人相互考问和作操作预想;
(5) 调度正式发布操作命令,并复诵无误;
(6) 准备必要的操作工具、安全工具和钥匙;
(7) 按操作步骤逐项模拟预演,核对操作步骤的正确性;
(8) 监护人逐项唱票,操作人复诵,共同核对设备名称和编号;
(9) 监护人认为无误后,发出允许操作的命令并进行倒闸操作;
(10) 对操作质量进行全面检查;
(11) 向调度汇报操作任务结束并做好记录,在操作票上盖“已执行”章。
190.操作中“三秒思考”应注意什么?
答:(1) 操作项目及顺序是否与被操作对象的编号、名称及运行方式对应;
(2) 根据被操作对象的设备特点考虑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
(3) 预想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
191.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填

网友A:
呵呵,以前搞过这东东,感觉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