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故障

楼主(2008-06-26):
各位我现在修一台0mron3g3rv  18.5 kw  (安川f7)变频器报警uv.此信号通过运放3403转换为正电压送到主cpu中.在显示直流母线电压为560伏.可还是报警!我没辙了,望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其现象是上电几秒报警uv    复位后    过几秒钟接触器断开! 然后报警uv

再复位  重复上述!

网友A:
看看接触器工作没有

网友B:
先检查接触器有没有吸,没吸看接触器好不?好的话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了,可以通过检查电源板上小保险的好坏得知!!!

楼主:
yaskawa君好!  我的变频器接触器上电吸合!   过一二分钟自动断开  然后报警欠压!

楼主:
各位我现在修一台0mron3g3rv  18.5 kw  (安川616g5)变频器报警uv.此信号通过运放3403转换为正电压送到主cpu中.在显示直流母线电压为560伏.可还是报警!我没辙了,望那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我的变频器接触器上电吸合!   过一二分钟自动断开  然后报警欠压!(UV)

网友C:
我前端时间修过一台小功率的,当时换了个继电器,一上电现象就和你一样,搞来搞去搞了两天才搞定,原因是把继电器线圈的两根线互换一下.就OK!

楼主:
继电器线圈的互换   和报警欠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D:
肯定是有主板问题别的不用找

网友B:
上电一二分钟接触器自动断开,那这个时候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你就查下接触器了,线圈电压为什么自己掉了,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
接触器自己跳了,该与主板没关系!

网友E:
我们这里有一台台大11千瓦的变频器,输出50HZ时线电压达到480V(用指针表测量)三相平衡!

请问由沈默问题吗?电压正常吗?

网友B:
那你看输入电压正常吗?

网友F:
安川低电压我有办法。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F:
检测电路的问题。可以屏蔽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