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倒闸操作问答题2

楼主(2008-06-26):
198.在操作中发生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时应怎么办?
答:(1) 在操作中发生错合时,甚至在合闸时发生电弧,也不准将隔离开关再拉开。因为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将造成又一次的三相弧光短路。
(2) 如果错拉隔离开关,则不许再合上。
(3) 如果是单相式的隔离开关,操作一相后发现错拉,则不应继续操作其他两相。
199.断路器停电操作后应检查哪些项目?
答:断路器停电操作后应进行以下检查:
(1) 红灯应熄灭,绿灯应亮;
(2) 操动机构的分、合指示应在分闸位置;
(3) 电流表应指示为零。
200.断路器送电操作后应检查哪些项目?
答:断路器送电操作后应进行以下检查:
(1) 绿灯应熄灭,红灯应亮;
(2) 操动机构的分、合指示器应在合闸位置;
(3) 电流表应有指示;
(4) 电磁式操动机构的断路器合闸后,直流电流表的指示应返回;
(5) 给母线充电后,母线电压表的指示应正确;
(6) 合上变压器电源侧断路器后,变压器的音响应正常;
(7) 重合闸氖光灯应亮。
201.断路器远方合闸时应注意什么?
答:断路器电动合闸时,当操作把手拧至预合位置,绿灯应闪光。将操作把手继续拧至合闸终点位置时,应同时监视电流表,待红灯亮后再松开,把手自动复归到合后位置。
202.如何用试拉断路器的方法寻找接地线路?
答:拉、合断路器操作时,应同时监视相电压表,根据表计指示的变化判断该条线路是否接地。拉、合闸之间不应超过 lmin。用跳闸按钮试拉装有重合闸的线路时,应先检查重合闸运行正常,操作按钮的时间不应过长,断路器跳闸后应马上抬起,防止因时间过长重合闸不能动作。若断路器跳闸后重合闸未动作时,应立即手动合闸送电。
如用试停电的方法没有找出接地线路,应检查所内设备或将母线分段后寻找。
203.在只有刀闸和熔断器的低压回路停、送电时,应遵守哪些原则?
答:在只有刀闸和熔断器的低压回路,停电时应先拉开刀闸,后取下熔断器;送电时与此相反。
204.新设备的充电为什么要由远离电源一侧的断路器进行?
答:新设备的充电由远离电源一侧的断路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充电时,系统的阻抗值较大,短路电流较小,设备的损坏程度较轻;另外,万一被充电的设备有故障,而断路器拒动时,可由上一级断路器延时切除故障,防止事故扩大。
205.倒闸操作过程中,发生疑问时如何处理?
答:在操作过程中,无论监护人或操作人对操作发生疑问或发现异常时,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准擅自更改操作票,不准随意解除闭锁装置,必须立即向值班负责人或值班调度员报告,待将疑问或异常查清消除后,根据情况按下列办法进行:
(1) 如果疑问或异常并非操作票上或操作中的问题,也不影响系统或其他工作的安全,经值班负责人许可后,可以继续操作;
(2) 如果操作票上没有差错,但可能发生其他不安全的问题时,应根据值班负责人或值班调度员的命令执行;
(3) 如果操作票本身有错误,原票停止执行,应按现场实际情况重新填写操作票,经审核、模拟等程序后进行操作;
(4) 如果因操作不当或错误而发生异常时,应等候值班负责人或值班调度员的命令。
206.为什么不能用隔离开关拉、合负荷回路?
答:因为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不具备拉、合较大电流的能力,拉、合负荷电流时产生的强烈电弧可能会造成相间短路,引起重大事故。
207.高压断路器在操作及使用中应注意什么?
答:高压断路器在操作及使用中,应注意:
(1) 远方操作的断路器,不允许带电手动合闸,以免合入故障回路,使断路器损坏或爆炸;
(2) 拧动控制开关,不得用力过猛或操作过快,以免操作失灵;
(3) 断路器合闸送电或跳闸后试送时,其他人员应尽量远离现场,避免因带故障合闸造成断路器损坏,发生意外;
(4) 拒绝跳闸的断路器,不得投入运行或处于备用;
(5) 断路器分、合闸后,应立即检查有关信号和测量仪表,同时应到现场检查其实际分、合位置。
208.为什么在进行倒闸操作时应先拉断路器,再拉负荷侧隔离开关,最后拉母线侧隔离开关?
答:这样规定的目的是,即使发生意外情况或断路器实际上未断开,造成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所引起的故障点始终保持在断路器的负荷侧,这样可由断路器保护动作切除故障,把事故影响缩小在最小范围。反之,故障点如出现在母线侧隔离开关,将导致整条母线全部停电。另外,负荷侧隔离开关损坏后的检修,比母线侧隔离开关损坏后的检修影响要小。
209.单相隔离开关和跌落式熔断器的操作顺序?
答:单相隔离开关和跌落式熔断器的操作顺序:
(1) 水平排列时。停电拉闸应先拉中相,后拉两边相;送电合闸操作顺序与此相反。
(2) 垂直排列时。停电拉闸应从上到下依次拉开各相;送电合闸操作顺序与此相反。
210.在倒闸操作过程中发生事故怎样处理?
答:(1) 当误合上断路器时,应立即将其断开,并检查其断路器和充电设备有无异常,然后立即向调度报告。
(2) 当误断开断路器时,应立即向调度汇报,然后根据调度命令进行操作。
(3) 当带负荷误拉隔离开关时,如在开始阶段发现错误,应立即向相反方向操作,将隔离开关重新合上。如隔离开关已拉开,不得重新合上。这时如电弧未熄灭,应迅速断开该回路断路器。
(4) 当带负荷误合隔离开关时,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合上一相、两相或三相),均不得将隔离开关重新拉开,以免再次错误操作使事故扩大。只有在断开该回路的断路器后,方能拉开。
211.无人值班变电站是如何实现操作的?
答:无人值班变电站的操作可以概括为“调度遥控+就地操作”的方式。
“调度遥控”负责变压器电压分接头的改变,电压、功率等数据的监测和记录,以及事故处理,正常的停送电操作等。以上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四遥”装置实现的。
当变电所需要停电检修时,巡检人员到变电所现场进行就地操作,实施安全措施和办理开工手续。
若遇有变电事故调度处理困难时,巡检人员也要到变电所按要求进行处理。
212.综合自动化站断路器操作时,若遥控失灵,应如何处置?
答:断路器操作时若遥控失灵,根据现场运行规程规定允许进行近控操作。在进行近控操作时,必须进行三相同步操作,不得进行分相操作。
213.500kV隔离开关不能进行哪些操作?
答:500kV隔离开关不能进行以下操作:
(1) 不准用隔离开关向500kV母线充电;
(2) 严禁用隔离开关拉、合运行中的500kV高压并联电抗器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3) 严禁用隔离开关拉、合空载变压器和空载线路。
214.就地操作断路器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基本要求是:
(1) 操作要迅速、果断;
(2) 就地操作断路器的方式适用于断路器无运行负荷时,如有条件应该做好防止断路器出现故障而威胁人身安全的有关措施;
(3) 禁止手动慢分、慢合的就地操作。
215.哪些设备需要安装连锁装置?
答:(1) 禁止带负荷操作的隔离开关;
(2) 禁止人员靠近的带电设备;
(3) 防止未拆除临时接地线就接通的电气设备;
(4) 带电设备与接地隔离开关连锁;
(5) 按照顺序进行的倒闸操作。
216.防止误操作的连锁有哪几种?
答:常用的连锁装置有:
(1) 直接机械式连锁。即油断路器与隔离开关实行直接的机械连锁。
(2) 电气连锁。当未按程序操作时,电气连锁使误操作成为不可能,或发出信号。
(3) 其他形式的连锁。如挂锁将隔离开关锁住,将其锁在指定的位置上,挂锁钥匙只有在断路器断开电路之后才能取出。
217.操作隔离开关时为什么必须戴绝缘手套?
答:操作隔离开关戴绝缘手套,是考虑到万一发生误操作时,可能引起弧光接地短路而导致设备接地部分对地电位升高,危及操作人员的安全。对于小接地电流系统当变电所接地网电阻大于允许值时也可能产生较高的跨步电压,因此操作时必须戴绝缘手套。
218.用隔离开关进行操作的范围是按什么原则考虑的?
答:当隔离开关拉、合电流时,所形成的电弧不致造成弧光短路。电弧伸展L的经验公式为
L=0.5UI+30(拉、合电流未超过10

网友A:
看来我考高压时能有底了

网友B:
我考高压时能用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