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倒闸操作问答题3

楼主(2008-06-26):
234.在220kV高压电网中的线路停、送电操作应注意什么?
答:在220kV高压电网中的线路停、送电操作应注意:
(1) 线路一端断开后,电压升高应在允许值内;
(2) 投切空载线路时不要使电压波动过大;
(3) 避免发电机带空载线路的自励磁现象的发生;
(4) 为防止被投线路带有短路故障而导致系统稳定被破坏的事故,在投入前要适当调整系统潮流,以增大系统抗干扰能力。
235.如何进行500kV线路的初充电?
答:线路初次带电一般采用全压冲击合闸试验来检查线路绝缘,而当线路上装有并联电抗器时,可采用零起升压试验。
以图3—1示线路Wl初充电的全压冲击合闸实验来说明线路初次带电的方法和步骤:

(1) 将双母线倒成单母线运行,东母停电作备用,母联断路器断开。
(2) 投入母联断路器充电过流保护,并将时位整定为0s。
(3) 投入线路W1保护,并将零序电流保护Ⅱ、Ⅲ段时位改为0s,方向元件短接。
(4) 合上母联断路器QF3,对西母线充电。
(5) 合上W1线路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合上线路断路器 QF2,对线路充电。检查线路充电正常时,充电电流应很小。运行3~5min,断开QF3,再次合上QF3,如此冲击3次,线路无故障,则说明线路绝缘正常。
(6) 线路冲击合闸试验后,投入运行前要核对相位,保证线路相位与系统一致。
236.3/2接线的线路停、送电如何操作?
答:3/2接线线路停电操作时,应先断开中间断路器,后断开母线侧断路器;拉隔离开关时,由负荷侧开始逐步拉向母线侧。送电顺序与停电时的相反。
第三节 母线的倒闸操作
237.母线操作有什么规定?
答:(1) 利用母联断路器给备用母线充电时,必须使用充电保护,严禁使用隔离开关对母线充电。
(2) 双母线运行倒母线时,应检查母联断路器及两侧隔离开关在合位,并取下母联断路器操作熔断器。
(3) 对于无电压互感器的母线,倒母线操作时应采取防止保护及二次回路失压的措施。
(4) 母线停电时,应先拉开出线断路器,再拉开电源断路器。送电时的顺序与此相反。
238.母线倒闸操作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答:母线倒闸操作的一般原则要求是:
(1) 倒母线必须先合上母联断路器,并取下控制熔断器,保证母线隔离开关在并、解时满足等电位操作的要求。
(2) 在母线隔离开关的拉、合过程中,如可能发生较大弧光时,应依次先合靠母联断路器最近的母线隔离开关,拉闸的顺序则与其相反。
(3) 倒母线的过程中,母线的差动保护的工作原理如不遭到破坏,一般均应投入运行。同时,应考虑母线差动保护非选择性开关的拉、合及低电压闭锁母线差动保护连接片的切换。
(4) 拉母联断路器前,母联断路器的电流表应指示为零。应检查母线隔离开关辅助触点、位置指示器切换正常。防止“漏”倒设备或从母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反充电,引起事故。
(5) 母联断路器因故不能使用,必须用母线隔离开关拉、合空载母线时,应先将该母线电压互感器二次断开。
其他注意事项:
(1) 严禁将检修中的设备或未正式投运设备的母线隔离开关合上。
(2) 禁止用分段断路器(串有电抗器)代替母联断路器进行充电或倒母线。
(3) 当拉开工作母线隔离开关后,若发现合上的备用母线隔离开关接触不好发生放电,应立即将拉开的隔离开关再合上,查明原因后方可继续操作。
(4) 母线的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如不能提前切换到运行母线的电压互感器上供电,则事先应将这些保护停用,并断开跳闸连接片。
239.母线运行方式应如何考虑?母线元件应如何分配?
答:为了保证母线供电的可靠性,提高安全运行水平,凡是双母线接线基本上都采用母联断路器合上、两条母线同时运行的连接方式,母线元件分配应考虑以下几点:
(1) 电源线路、发电机、主变压器、电网联络线路等,接在每条母线上的数量要相当,负荷安排要合理。力求使正常通过母联断路器的交换功率基本平衡或比较小。
(2) 大电流接地系统的母线,电源变压器的接地点要分配合理。
(3) 双回线应各占一条母线,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4) 工作厂用变压器与备用厂用变压器,不要放在一条母线上,以免母线故障时失去厂用电源。
全厂、所不同电压等级的母线,分配方法要有一定的规律性,以便于运行人员掌握和记忆。
240.在倒母线操作时,合上母联断路器后,为什么还要取下控制熔断器?
答:主要为了防止母联断路器在倒母线过程中误跳开。如果不将母联断路器控制熔断器取下,由于各种原因(误操作、保护动作或直流接地),使母联断路器断开后,两条母线的电压分别为U1、U2,此时合、拉母线隔离开关,实质上就是用母线隔离开关对两母线系统进行并列或解列。环路电压差△U=U1-U2,等于两条母线实际电压之差,可能达数百伏或数千伏(视当时系统潮流而定)。在母联断路器断开的情况下,母线隔离开关往往因合、拉环路电流较大,开断环路电压差AU较高,引起母线短路。因此,合母联断路器,取下母联断路器控制熔断器及检查母联断路器是否合好,这三条是实现倒母线等电位操作重要的安全技术措施。
241.母线故障处理时,为什么母线侧隔离开关要“先拉后合”?
答:在处理母线故障时,如果按照常规方法操作,将两母线隔离开关同时合上,就可能将故障母线与非故障母线并列运行,而再次造成运行母线人为短路。因此,应先拉开故障母线上隔离开关,后合上运行母线上的隔离开关。
242.母线电压消失后。为什么要立刻拉开未跳闸的断路器?
答:这主要是从防止事故扩大,便于事故处理,有利于恢复送电三方面综合考虑的。具体地说,停电母线上的断路器应保持在断开位置。
(1) 可以避免变电所或用户值班人员,在处理停电事故或进行系统倒闸操作时,误向发电厂的故障母线反送电,使母线再次短路或发生非同期并列。
(2) 为母线恢复送电作准备,可以避免母线恢复带电后设备同时自启动,拖垮电源。另外,一路一路地试送电,比较容易判断哪条线路发生了越级跳闸。
(3) 可以迅速发现拒跳的断路器,为及时找到故障点提供重要线索。
243.在进行母线倒闸操作时是否应投入母差保护?
答:根据历年统计资料看,因误操作引起的母线短路事故的几率很高。华东电网在近11年问,220kV母线共发生故障42次,其中误操作占7次,为16.7%;东北电网在近20年间,220kV母线共发生故障33次,其中误操作占11次,为33.3%;其他电网母线误操作事故也很严重。可见,母线倒闸操作时误操作比较多,故投入母线差动保护,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投入母线差动保护倒母线,万一发生误操作,母线差动保护快速(在0.2s内)动作切除故障,可以避免事故的扩大,从而防止设备严重损坏、系统失去稳定或发生人身伤亡。因此,只要能够保证母线差动保护正确地按照设计的工作原理工作,在母线倒闸操作时母线差动保护还是投入好。
244.母线差动保护的非选择性开关在什么情况下合上?
答:合上母线差动保护非选择性开关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某些情况下该保护工作原理方面存在的不足,避免因母线差动保护拒动造成由电源(发电机、主变压器、系统联络线等)的后备保护(时间可长达7~8s)切断母线故障的后果。
现以固定连接的母差保护为例。固定连接的母线差动保护,要求母线元件必须严格按照事先规定好的固定连接方式运行。母线故障时,母线差动保护的动作才有选择性。一旦破坏固定连接(主要指电源元件),母线故障时,母线差动保护动作将失去选择性(一条母线故障、两条母线全停),甚至产生拒动。固定连接的母线差动保护在破坏固定连接(主要指电源元件)时,必须合上非选择性开关。
相位比较式母线差动保护在下列情况下,应投入非选择性开关:
(1) 单母运行;
(2) 虽分段运行,但电源集中于一段母线上;
(3) 分段断路器在运行中出现拒跳时。
245.倒母线时,母线差动保护的非选择性开关怎样操作比较合理?
答:合理的操作顺序是:双母线改为单母线运行前,先合母线差动保护的非选择性开关,后取母联断路器控制熔断器;单母线改为双母线运行后,先投入母联断路器控制直流熔断器,后拉母线差动保护的非选择性开关。这样操作,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哪条母线出现故障,均可保证母线差动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246.母线倒闸操作时,母线侧隔离开关的操作方法有几种?
答:原则上说有两种操作方法:①合上一组备用的母线隔离开关之后,就立刻拉开相应一组运行的母线隔离开关;②把全部备用的母线隔离开关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收藏了,学而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