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择题

楼主:
92、电杆坑、拉线坑的深度允许偏差,应不深于设计坑深100mm、不浅于设计坑深 ( C ) mm。
A: 100 B、80 C、50 D:30
93、架空导线的弧垂值,允许偏差为设计弧垂值的( C ),水平排列的同档导线间弧垂值偏差为±50mm。
A: ±1% B、±3% C、±5% D: ±6%
94、杆上低压配电箱的电气装置和馈电线路,相间和相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A )MΩ。
A: 0.5 B、1.0 C、4 D: 10
95、电杆组立应正直,直线杆横向位移不应大于( C )mm,杆梢偏移不应大于梢径的1/2,转角杆紧线后不向内角倾斜,向外角倾斜不应大于1个梢径。
A: 20 B: 40 c: 50 D: 80
96、直线杆单横担应装于( A ),终端杆、转角杆的单横担应装于拉线侧。横担的上下歪斜和左右扭斜,从横担端部测量不应大于20mm。横担等镀锌制品应热浸镀锌。
A: 受电侧 B: 电源侧 C: 内侧 D: 外侧
97、同一端子上导线连接不多于(B )根,防松垫圈等零件齐全。
A: 1 B: 2 C: 3 D: 4
98、柜、屏、盘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5‰,相互间接缝不应大于2mm,成列盘面偏差不应大于( D )mm。
A: 2 B:3 C: 4 D: 5
99、当相线截面积S(mm2)为:16<S≤35时,相应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积不应小于( D )mm2
A:4 B: 6 C:10 D: 16
二、填空题
100、电气装置的交流工频耐压试验电压为 ,当绝缘电阻值大于 时,可采用2500V兆欧表摇测替代,试验持续时间 ,无击穿闪络现象。
答:1kV;10MΩ;1min
101、线路的跳线、过引线、接户线的线间和线对地间的安全距离,电压等级为6~10kV的,应大于 ;电压等级为1kV及以下的,应大于 。用绝缘导线架设的线路,绝缘破口处应修补完整。
答:300mm 150mm
102、固定电气设备的支架、紧固件为 ,紧固件及防松零件齐全。
答:热浸镀锌制品
103、跌落式熔断器安装的相间距离不小于 ;熔管试操动能自然打开旋下。
答:500mm
104、杆上隔离开关分、合操动灵活,操动机构机械锁定可靠,分合时三相同期性好,分闸后,刀片与静触头间空气间隙距离不小于200mm;地面操作杆的接地(PE)可靠, 。
答:且有标识
105、杆上避雷器排列整齐,相间距离不小于350mm,电源侧引线铜线截面积不小于 、铝线截面积不小于25mm2,接地侧引线铜线截面积不小于 ,铝线截面积不小于35mm2。与接地装置引出线连接可靠。
答:16mm2 25mm2
106、变压器中性点应与接地装置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答:引出干线直接连接
107、接地干线与箱式变电所的 直接连接;变压器箱体、干式变压器的支架或外壳应接地(PE)。
答:N母线和PE母线
108、装有滚轮的变压器就位后,应将滚轮用 固定。
答:能拆卸的制动部件
109、装有气体继电器的变压器顶盖,沿气体继电器的气流方向有 的升高坡度。
答:1.0%~1.5%
110、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门和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 ,且有标识。
答:裸编织铜线连接
111、柜、屏、台、箱、盘间线路的线间和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馈电线路必须大于0.5MΩ;二次回路必须大于 。
答:1MΩ
112、箱(盘)内开关动作灵活可靠,带有漏电保护的回路,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不大于 ,动作时间不大于 。
答: 30mA 0.1s
113、照明箱(盘)内,分别设置零线(N)和保护地线(PE线)汇流排,零线和保护地线 。
答:经汇流排配出
114、可空载试运行的电动机,时间一般为 。
答:2h
115、电动机、电加热器及电动执行机构的 必须接地(PE)或接零(PEN)。
答:可接近裸露导体
116、箱(盘)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为 ,底边距地面为1.5m,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面不小于1.8m。
答:1.5‰
117、回路中的电子元件不应参加交流工频耐压试验; 及以下回路可不做交流工频耐压试验。
答:48V
118、端子排安装牢固,端子有序号,强电、弱电端子 ,
答:隔离布置
119、在设备接线盒内裸露的不同相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最小距离应大于 ,否则应采取绝缘防护措施。
答:8mm
120、柴油发电机馈电线路连接后,两端的相序必须与原供电系统的 。
答:相序一致
121、不间断电源输出端的中性线(N极),必须与由接地装置直接引来的接地干线相连接, 。
答:做重复接地
122、不间断电源正常运行时产生的A声级噪声,不应大于 ;
答:45dB
123、绝缘子的底座、套管的法兰、保护网(罩)及母线支架等可接近裸露导体应接地(PE)或接零(PEN)可靠。不应作为接地(PE)或接零(PEN)的 。
答:接续导体。
124、交流电动机在空载状态下(不投料)可启动次数及间隔时间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无要求时,连续启动2次的时间间隔不应小于 ,再次启动应在电动机冷却至常温下。
答:5min
125、电动执行机构的动作方向及指示,应与工艺装置的设计要求 。
答:保持一致
126、母线采用螺栓搭接连接时,连接螺栓两侧有平垫圈,相邻垫圈间有大于3mm的间隙, 装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
答:螺母侧
127、母线搭接螺栓M10的拧紧力矩? 答:17.7~22.6(N•m)
答: 17.7—22.6(N•m)
128、母线钢与铜或铝搭接,钢搭接面应 。
答:搪锡
129、水平布置的交流母线,由 排列为A、B、C相 。
答:盘后向盘前
130、母线安装应符合:交流母线的固定金具或其他支持金具不形成闭合 。
答:铁磁回路;
131、母线采用螺栓搭接时,连接处距绝缘子的支持夹板边缘不小于 。
答:50mm
三:问答题
132、变压器应按产品技术文件要求进行检查器身,当满足哪些条件之一时,可不检查器身?
答:1)制造厂规定不检查器身者;
2)就地生产仅做短途运输的变压器,且在运输过程中有效监督,无紧急制动、剧烈振动、冲撞或严重颠簸等异常情况者。
133、柜、屏、台、箱、盘间配线应符合哪些要求?
答:电流回路应采用额定电压不低于750V、芯线截面积不小于2.5mm2的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除电子元件回路或类似回路外,其他回路的电线应采用额定电压不低于750V、芯线截面不小于1.5mm2的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134、除电动机随带技术文件说明不允许在施工现场抽芯检查外,有哪些情况之一的电动机,应抽芯检查:
答:1)、出厂时间已超过制造厂保证期限,无保证期限的已超过出厂时间一年以上;
2)、外观检查、电气试验、手动盘转和试运转,有异常情况。
135、0.4kv室内裸母线的最小安全净距?
答: 20mm
136、多芯控制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为电缆外径的(C )倍。
A:5 B:6 C:10 D:15
137、电缆桥架敷设在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下方,当与无保温层的热力管道交叉敷设时净距为(B)m。
A:0.3 B:0.5 C:0.8 D:1.0
138、大于450倾斜敷设的电缆每隔( B )m处设固定点。
A:1.0 B:2.0 C:3.0 D:5.0
二、判改题
139、电缆桥架水平安装的支架间距为1.5—3m;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大于3m (×)
答: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大于2m
140、全塑电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