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线损分析

楼主(2008-06-26):
配电网的电能损耗不仅与电网的结构和负荷性质有关,而且还与企业的管理水平有关。在供电所的线损管理中,管理线损是左右统计线损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种损失无规律可循,又不易测算,通常又称之为不明损耗。因管理不到位形成的电能损失在整个实际线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某些地方,部分环节甚至还相当严重。通过线损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本单位线损的起因、性质、各组成部分所占比例等因素,找出影响损失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降损效果和经济效益。
一、线损分析方法
1、分片分析
线损分析应按电压等级、分线路、分台区进行,以掌握线损电量的组成,找出薄弱环节,明确主攻方向。
2、扣除无损电量分析
将无损的用户专用线、专用配电变压器、通过用户的转供电等相应的售电量扣除后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得真实的线损率。
3、与历史同期比较分析
有些用电负载与季节有关系。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如农业用电)。而且,同期的气象条件也基本一致,所以与历史同期的参数值比较,有很大的可比性,通过比较能够发现问题。
4、与平均线损率比较分析
一个连续的时间较长的平均线损率,能够消除因负载变化、时间变化、抄表时间差等因素造成的线损波动现象,这样的平均线损率能反映线损的实际状况。与该平均线损相比较,就能发现当时的线损是否正常。
5、与理论线损对比分析
实际线损与理论线损的偏差的大小,能看出管理上的差距,能分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其他分析方法,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采取相应措施。
6、电能平衡分析
计量总表与分表电量的比较,用于监督电能计量设备的运行情况和变电站本身耗能情况。这是很有效的分析方法,经常开展这项活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使计量装置保持在正常运行状态。
7、与先进水平比
将本单位的线损完成情况,与周围单位比,就能发现本单位在电网结构和管理中存在的差距。
二、对几个影响线损的因素定性研究
1、线损电能损失分布规律
在线路中,电能损失不是平均分布的,线路前端损失大,主干损失大于分支损失。
2、线路结构对损失的影响
电源应放在负荷中心,使电网呈网状结构,线路向周围辐射,这种电网结构,损失最小。应尽量避免采用链状结构。
3、功率因数对线损的影响
在电网中存在着大量感性负载使得线路功率因数低。在同样的功率下,功率因数越低,负载电流就越高,线路损失成平方比增加。要减少损失,就必须减少电流。
4、电能表对低压线损的影响
DD28、DD862机械表表损分别为2W、1.5W,单相电子表表损为0.5W左右,一个月电能损耗分别为1.4Kwh、1kwh和0.4kwh左右。由于我县农村每户用电量仅8度左右,使用不同种类的电表 ,电能将对线损率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5、三相负荷不平衡对线损的影响
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由于用户较为分散(外出用电户多),线路长,如果三相不平衡,则零线中有电流通过,损耗将显著增加。至此,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不论在三相线路上是何种负荷分配情况,电流不平衡越大,线损增量也越大,且与电流不平衡度成正比。
线损理论计算方法
线损理论计算是降损节能,加强线损管理的一项重要的技术管理手段。通过理论计算可发现电能损失在电网中分布规律,通过计算分析能够暴露出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对降损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能够使降损工作抓住重点,提高节能降损的效益,使线损管理更加科学。所以在电网的建设改造过程以及正常管理中要经常进行线损理论计算。
线损理论计算是项繁琐复杂的工作,特别是配电线路和低压线路由于分支线多、负荷量大、数据多、情况复杂,这项工作难度更大。线损理论计算的方法很多,各有特点,精度也不同。这里介绍计算比较简单、精度比较高的方法。
理论线损计算的概念
1.输电线路损耗
当负荷电流通过线路时,在线路电阻上会产生功率损耗。
(1)单一线路有功功率损失计算公式为
△P=I2R
式中△P--损失功率,W;
I--负荷电流,A;
R--导线电阻,Ω
(2)三相电力线路
线路有功损失为
△P=△PA十△PB十△PC=3I2R
(3)温度对导线电阻的影响:
导线电阻R不是恒定的,在电源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其阻值
随导线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铜铝导线电阻温度系数为a=0.004。
在有关的技术手册中给出的是20℃时的导线单位长度电阻值。但实际运行的电力线路周围的环境温度是变化的;另外;负载电流通过导线电阻时发热又使导线温度升高,所以导线中的实际电阻值,随环境、温度和负荷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为了减化计算,通常把导线电阴分为三个分量考虑:
1)基本电阻20℃时的导线电阻值R20为
R20=RL
式中R--电线电阻率,Ω/km,;
L--导线长度,km。
2)温度附加电阻Rt为
Rt=a(tP-20)R20
式中a--导线温度系数,铜、铝导线a=0.004;
tP--平均环境温度,℃。
3)负载电流附加电阻Rl为
Rl= R20
4)线路实际电阻为
R=R20+Rt+Rl
(4)线路电压降△U为
△U=U1-U2=LZ
2.配电变压器损耗(简称变损)功率△PB
配电变压器分为铁损(空载损耗)和铜损(负载损耗)两部分。铁损对某一型号变压器来说是固定的,与负载电流无关。铜损与变压器负载率的平方成正比。
配电网电能损失理论计算方法
配电网的电能损失,包括配电线路和配电变压器损失。由于配电网点多面广,结构复杂,客户用电性质不同,负载变化波动大,要起模拟真实情况,计算出某一各线路在某一时刻或某一段时间内的电能损失是很困难的。因为不仅要有详细的电网资料,还在有大量的运行资料。有些运行资料是很难取得的。另外,某一段时间的损失情况,不能真实反映长时间的损失变化,因为每个负载点的负载随时间、随季节发生变化。而且这样计算的结果只能用于事后的管理,而不能用于事前预测,所以在进行理论计算时,都要对计算方法和步骤进行简化。
为简化计算,一般假设:
(1)线路总电流按每个负载点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占该线路配电变压器总容量的比例,分配到各个负载点上。
(2)每个负载点的功率因数cos 相同。
这样,就能把复杂的配电线路利用线路参数计算并简化成一个等值损耗电阻。这种方法叫等值电阻法。
等值电阻计算
设:线路有m个负载点,把线路分成n个计算段,每段导线电阻分别为R1,R2,R3,…,Rn,
1.基本等值电阻Re
3.负载电流附加电阻ReT
在线路结构未发生变化时,Re、ReT、Rez三个等效电阻其值不变,就可利用一些运行参数计算线路损失。
均方根电流和平均电流的计算
利用均方根电流法计算线损,精度较高,而且方便。利用代表日线路出线端电流记录,就可计算出均方根电流IJ和平均电流IP。
在一定性质的线路中,K值有一定的变化范围。有了K值就可用IP代替IJ。IP可用线路供电量计算得出,电能损失计算
(1)线路损失功率△P(kW)
△P=3(KIP)2(Re+ReT+ReI)×10-3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忽略温度附加电阻ReT和负载电流附加电阻ReI。
(2)线路损失电量△W
(3)线损率
(4)配电变压器损失功率△PB
(5)配电变压器损失电量△WB
(6)变损率 B
(7)综合损失率为 + B。
另外,还有损失因数、负荷形状系数等计算方法。这些计算方法各有优缺点,但计算误差较大,这里就不再分别介绍了。
低压线路损失计算方法
低压线路的特点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比高压配电线路更加复杂。有单相供电,3×3相供电,3×4相供电线路,更多的是这几种线路的组合。因此,要精确计算低压网络的损失是很困难的,一般采用近似的简化方法计算。
简单线路的损失计算
1.单相供电线路
(1)一个负荷在线路末端时:
(2)多个负荷时,并假设均匀分布:
2.3×3供电线路
(1)一个负荷点在线路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