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故障 急等~!

楼主(2008-06-26):
一台M430控制风机,一按启动就显示P----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BOP操作面板显示"-----"。

表明变频器正忙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任务。

楼主:
不是-----,是P----

楼主:
而且风机开不起来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好造成021-62141466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24V不够,可去掉风扇试试

网友D:
把BOP面板及其组合件拆下来,看I/O板上的指示灯在啥状态,或者重新装下BOP板,看是否松了!

网友E:
最后解决没有啊,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有问题,+24V不够,可去掉风扇试试

问题解决了,电源板有问题,+24V不够。换了块板子

楼主:
谢谢~!      变频器调速

网友F:
24V 电源,电解电容漏电了!换电容就可以,换板子,不现实!   济南科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