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保护

楼主(2008-06-26):
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如何选择断路器保护?

网友A:
采用微电脑综合保护装置,有短路,过流,过载,漏电等保护功能。

网友B:
选择整定电流相当的断路器了

网友C:
1、在变压器一次侧(也叫高压进线侧),采用的微机综合保护器,必须具有差动、高温报警、超温跳闸、轻瓦斯报警、重瓦斯跳闸等主要保护功能,同时有短路,过流,过载,漏电等保护功能。

    一次侧即变压器进线侧,一般有断路器(有些农村小型变压器直接接在线杆跌落保险下侧,无断路器)。把微机纵保上的需要跳闸保护的参数相对应的控制回路,并联在断路器跳闸线圈上。以起到保护作用!

注意:对油浸式和干式变压器的保护区别,在于干式变压器的保护没有轻、重瓦斯保护。

2、在变压器二次侧(也叫低压出线侧),一般都有断路器。把断路器的跳闸线圈同样并接在变压器需要保护的(超温跳闸、短路,过流,严重过载,漏电)控制回路上。如果断路器没有分合闸线圈,而是一般的630A以下常用断路器(500KVA以下的变压器出线配套常见),可在断路器上加装分励、辅助等脱扣器做分闸回路使用。

注意:用油变时在低压侧,一般不做轻瓦斯报警、重瓦斯跳闸的重复保护!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但低压侧要用漏电的话用于信号报警为好。楼主的变压器多大容量啊?

楼主:
谢谢了,我指的是控制变压器,电柜里的那种。